高温对无油衬套的影响

楼主(2020-09-08):
如题,米思米的无油衬套使用环境要求为﹣40到200°     现在实际温度在230°,拿不定主意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有大佬遇到过没,指点一下!

网友A:
这种套有复合型的,温度范围在300左右,米思米的太贵,建议你搜搜嘉善地区的这类厂子,都有,物美价廉。
再就是这个要在低速、低频下,我会选择直接用上,毕竟人家四氟基体的这个温度也在用。
总之我觉得影响不大。

网友(点评):
楼主信我,给个型号,我帮你买O(∩_∩)O

网友:
含聚四氟乙烯层的,应该耐高温性能好一些。

网友:
石墨怕什么高温呢? 高温热膨胀计算一下,调整一下间隙就是了

网友:
无油衬套的特点一是不需要加液态润滑剂,二是工作状态属于滑动摩擦可以和轴做转动运动也可以做直线运动。因为它本身带固态润滑剂,所以最主要的用场就是那些不方便提供润滑油和做轴向滑动的场合,但高温确实会有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套有复合型的,温度范围在300左右,米思米的太贵,建议你搜搜嘉善地区的这类厂子,都有,物美价廉。
...

感谢大侠,已经买了不放心主要是,还没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