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伸缩机械臂的设计问题

楼主(2020-09-08):
现在有两个方案,各有利弊,如何在此基础上对其缺陷做改进,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先看方案1,如图方案1-1所示
该方案总体结构上采用直角坐标机器人,总体采用XYZ移动自由度外加R轴
在Z轴上又增加了3个自由度,Z轴由三个滚珠丝杠线性模组组成,每个模组的滑台上固定一个模组,实现了伸缩功能。

该方案缺陷是,滚珠丝杠并排的组成这种伸缩结构形式,跨度过长,弯曲应力过大,且响应速度不高,末端抓手不稳定,可靠性不足,抓取袋包40Kg机械臂容易抖动。

注意:1.压紧与抓取物料需要现场反馈数据,是多大的力能将袋包抓取与压实,在不破坏袋子的前提下。
2.个人认为袋包的抓取与压实力矩的控制、以及在抓手落下袋包后,压板的压实的响应能力,也是一个值得的研究点。、
3.该方案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伸缩臂伸长后跨度过长,末端抓手工作不稳定,在受载后会有振动,伸缩臂没有更多有效的支撑,刚性不够,所以我提出第二套方案进行改善。
再看方案2,如图方案2-1与方案2-2所示
方案2与方案1的不同在于将一节机械臂转移到立柱上,
将伸缩臂单元与X轴移动单元组成一体,以整体的形式沿着Z轴移动单元进行升降
Z轴移动单元选取滚珠丝杠模组,可实现自锁,安全性高。
可避免方案一中因为串联的3个机械模组后导致跨度过长,而导致的末端抓手不稳定的问题,增加了多支点支撑,加强了刚性。
其他部件,如伺服电动缸、压板等部件与方案一致。
前一种方案的话,更适合轻载,比如电子产品装配、小件上下料等等,不宜用于重载。
该方案的缺点是解决了方案一中机械臂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但是在现场装配时很麻烦,不容易达到到各个模组之间的平行度,不容易调平

那么如何在以上方案基础上,进行调整与改进??谢谢!!

网友:
从设计和制造两个角度提出导轨架的安装精度和要求,导轨架不要在现场单件组装,可以焊接完之后,整体加工。

方案二X轴的横梁单元刚度是否够?

网友A:
方案二X轴刚度不够,你这个X、Y、Z轴的布置有点不常规。一般桁架机械手是XY在下面,Z轴在最后

网友:
方案一右

网友B:
第一个方案就是一个笑话,第二个方案总体思路可以,但是具体实施的话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看我们的图纸,你看一下区别在哪里

网友:
如果我来,绝不用丝杠,会在同步带齿条选一个

网友C:
可以讲下我们实际用过的两种方案,供参考:
方案一:两边横梁上装两根模组,然后用轴连接,相当于同步,做X轴;在两根模组的滑块上,架一根模组,做Y轴;Y轴的滑块上再装一个模组,做Z轴,然后末端根据实际情况做抓手之类的;
方案二:适用于X轴行程比较长的情况,X轴采用齿轮齿条传动,两边一样;两根X向轴上架模组做Y轴;Z轴同上

网友:
5楼的那个像玻璃机

网友:
两侧跨距较大,两侧同步是件难事儿!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XYZ模组   左右架个龙门架  有点像5楼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二X轴刚度不够,你这个X、Y、Z轴的布置有点不常规。一般桁架机械手是XY在下面,Z轴在最后

这个就是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方案就是一个笑话,第二个方案总体思路可以,但是具体实施的话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看我们的图纸,你看 ...

那我们也不能抄袭你们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讲下我们实际用过的两种方案,供参考:
方案一:两边横梁上装两根模组,然后用轴连接,相当于同步,做 ...

能否画个简易的示意图?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画个简易的示意图?谢谢!

如图

楼主:
Z轴伸缩范围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Z轴伸缩范围不是很大

我这个是因为前段还有一大坨抓手,图上被我删掉了,所以Z轴模组不是很长很大,但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计

网友:
结构复杂了,没太大必要

楼主:
你这个X轴Y轴能有多长

同步带不是用环形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方案就是一个笑话,第二个方案总体思路可以,但是具体实施的话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看我们的图纸,你看 ...

前辈问下,我对图画红圈和蓝圈的 地方,我感觉你是不是做了两层框架?蓝圈下方又通过角筋板连接一个XYZ框架?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问下,我对图画红圈和蓝圈的 地方,我感觉你是不是做了两层框架?蓝圈下方又通过角筋板连接一个XYZ框 ...

蓝圈内的为左右横移机架,红色圈内的为上下升降机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问下,我对图画红圈和蓝圈的 地方,我感觉你是不是做了两层框架?蓝圈下方又通过角筋板连接一个XYZ框 ...

抱歉由于公司保密制度我不能将图纸发给你,但是你可以登录这个网站,上边方案比较多
https://my.mfcad.com/Tuzhi/Sou/index/keyword/%E9%BE%99%E9%97%A8%E5%BC%8F%E6%9C%BA%E6%A2%B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由于公司保密制度我不能将图纸发给你,但是你可以登录这个网站,上边方案比较多
https://my.mfcad.c ...

了解 多谢!

网友:
直接做龙门架好点吧,X、Z两个轴,末端加R轴,我们之前都是齿条传动,而且现在有专门做桁架配套型材的,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