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吸力问题

楼主(2020-09-09):
吸附一个刹车片,一面是铁,铁的厚度是8mm,另一面是符合材料不能吸附,符合材料的厚度是10mm。有没有一种电磁铁隔着这个符合材料能吸住这个刹车片。

网友:
咨询一下厂家,试试就知道。

网友:
除非你这“符合”材料是隔磁的,铝或铜或别的不导磁,隔磁的材料。

复合材料,不是符合材料。

网友:
用废铁厂那种电磁吊……

吸力小就用大号的啊

网友:
强磁能击穿阻隔材料吗?

网友:
用强力磁铁

网友:
复合材料太厚了,磁力比较弱,吸不住

网友:
是什么复合材料?复合材料中某些组成能弱化电磁力,这个要看数据或者做实验了。
要么就换刹车片的材质。

网友:
应该要非标定制了。

网友:
采用超大吸力的磁铁,还要看复合材料的导磁性质

网友:
要用强力磁铁吸,那层相当于隔磁片,会大大降低磁力

网友:
能真空吸尽量真空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