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的疑惑求指教

楼主(2020-09-09):
图1

图1

图2

图2

如图1的一个长方体,高度尺寸有+0.2公差,但是没有应用公差原则。

问题1:在实际工作中,图1、图2这样的高度、直径尺寸公差到底能不能一定程度的限制形位公差,图1中上下表面平面度、上下两面的平行度;图2中圆柱素线、圆柱轴线的直线度?之前我一直觉得这样的情况尺寸公差是可以一定程度上限制形位公差的,但图面没有应用公差原则那就是独立原则,那尺寸公差又和形位公差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问题2:无论问题1答案如何还有个疑惑的地方,假如图1中的三个“a”尺寸都是卡尺两点测量出来的,都是符合图纸标注的,零件通过;假如图2中的“b”尺寸,是把该零件平放在检测台面用高度规测量出来的,这个尺寸已经超标,零件不通过。这零件合不合格和测量手段有关吗?还是说在测量检测学里面是有既定的规则,已经制定了是两点测量还是平台测量的标准的?

网友:
所以:1、公差原则很重要;
2、形位公差会影响零件的实际使用效果,但不受尺寸公差的影响;
3、采用的公差原则后,形位公差会影响尺寸公差,而不是尺寸公差影响形位公差;
4、检测直径,不会把零件摆放在检测平台用高度卡尺检测;

工厂里面通常用的是专用量具,通止规,可一定程度上模拟零件装配时的状态,也就是采用了公差原则在检测。

网友:
1、尺寸公差不能限制形位公差。
2、平台测量本身已经引入了平面度、平行度的概念,不是单纯的尺寸公差的测量了。

网友(点评):
有包容原则下,高度尺寸公差是能控制平面度和平行度的。

网友(点评):
包容原则本身就是形位要求,而不是单纯的尺寸要求。

网友(点评):
好吧,你这么说也有理,但就你说的第一句我还是认为有误导,包容原则标了,那个公差还是尺寸公差,但他实实在在的控制或者说限制了形位公差,当他限制的公差不能满足要求时还可以另外标更小的形位公差。

网友:
你的图是标准的三视图还是仅仅示意而没有按制图标准绘制?图一带公差的20和你想表达误差的尺寸不在一个视图上,怎么理解?并且,既然图上没有标注形位公差,为什么要纠结它?

网友:
未标的形位公差也是要保证的

网友:
平面加平面度,轴加同心度,不标几何公差的零件,设计人员都是挖坑给生产和检验。

网友:
对形状有要求的就提出形状公差的要求,比如,平面度,圆度和圆柱度。

网友:
独立原则测量就直接两点测量尺寸合不合格就行了,放在平台上测高度其实已经按包容原则在测了

网友:
建议看看尺寸公差及测量的书籍,或者干脆拿本机械设计手册看看。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不是万能的

网友:
最小实体要求是控制被测要素的实际轮廓处于其最小实体实效边界之内的一种公差要求。

网友:
建议看看互换性这本书,尺寸公差设计不难,难的是梳理清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