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学SolidWorks,想问几个问题,求大侠解答

楼主(2020-09-09):
我以前是用proe的,所以用solidworks不是很熟悉,感觉也很不顺手。主要是考虑到solidworks出工程图方便些,零件改了,工程图会跟着改。用proe主要是线条粗铣没法改,其他都挺好的。
我感觉solidworks好像没有proe做零件和装配那么方便:
1.画完孔这些,好比我想在这个孔上再打个沉头,有没有便捷的方式帮我直接找到这个孔的位置。我知道有沉头孔那些,但是我这里的孔是一半沉头,一半螺纹,好像就没有这个指令,我想先做个沉头或者螺纹,再在同样的位置做剩下的孔。proe里画了孔之后就会自动生成辅助轴线,直接取轴线和面就能继续生成孔了。但是SolidWorks里好像不会自动生产参考轴线,得自己画。
2.零件装配问题
2.1好比我做的是生产线,我已经画完一台设备了,另外一台设备类似,只是部分零件尺寸改了,我的做法是另存为主体文件,然后再打开要改的零件,也另存为一个名字,再修改。有没有能一键改名另存为的功能,把整个装配体和子件的名称都改了并保存。这样避免我操作的时候,把另存为点到保存,覆盖了之前的文件。
2.2solidworks装配关系能筛选吗?打个比方,我设备装配完了。然后下台设备要改,我要重新编辑装配关系,这个件要装到另外一个位置。我点装配关系的时候,显示的不仅仅是和前一件的关系,还显示了和他装配有关的零件的所有关系。我想只显示这个零件安装时,我约束的几个装配关系就行了,至于后面零件和他什么关系,我不想显示。要怎么操作?

求大侠解答,尤其最后一个问题

网友A:
1.画完孔这些,好比我想在这个孔上再打个沉头,有没有便捷的方式帮我直接找到这个孔的位置。我知道有沉头孔那些,但是我这里的孔是一半沉头,一半螺纹,好像就没有这个指令,我想先做个沉头或者螺纹,再在同样的位置做剩下的孔。proe里画了孔之后就会自动生成辅助轴线,直接取轴线和面就能继续生成孔了。但是SolidWorks里好像不会自动生产参考轴线,得自己画
直接用【异形孔向导】完成(如果想要轴线,可以显示【临时轴】)
2.1好比我做的是生产线,我已经画完一台设备了,另外一台设备类似,只是部分零件尺寸改了,我的做法是另存为主体文件,然后再打开要改的零件,也另存为一个名字,再修改。有没有能一键改名另存为的功能,把整个装配体和子件的名称都改了并保存。这样避免我操作的时候,把另存为点到保存,覆盖了之前的文件。*
先把装配体整体打包,然后用自带的solidworks explorer修改名称。(新版可以在软件的设计树直接改名)

2.2solidworks装配关系能筛选吗?打个比方,我设备装配完了。然后下台设备要改,我要重新编辑装配关系,这个件要装到另外一个位置。我点装配关系的时候,显示的不仅仅是和前一件的关系,还显示了和他装配有关的零件的所有关系。我想只显示这个零件安装时,我约束的几个装配关系就行了,至于后面零件和他什么关系,我不想显示。要怎么操作?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觉得软件理解不了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异形孔向导】完成(如果想要轴线,可以显示【临时轴】)先把装配体整体打包,然后用自带的solidwor ...

嗯嗯,谢谢,主要是最后一个看的眼花

网友(点评):
在装配的时候给【配合】改名

网友(点评):
熟了就不会眼花了。PROE的config设置,我学了几年都没整明白,也就放弃了。

网友:
就是个使用习惯问题,SW其实也挺强大的,需要使用者不断地摸索

网友:
SW好像没有这么方便,UG里面对于零件名称批量的更改和单个零件的更改都是很方便的。

网友:
看来sw楼主真是还需要好好认识认识。

网友:
多摸索,会悟出道理的,每个软件思路不可能一模一样

网友(2021-01-26):
用异形孔向导,需要适应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