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跑偏

楼主(2020-09-09):
当主动轴进行移动时,皮带发生跑偏。皮带往两侧进行移动,如何进行调整。
1.当前皮带安装后,主动轴上有滚花,然后滚花部分直径在35mm;皮带是PVC帆布皮带。
2.当主动轴运转后,从动轴是通过拉紧进行固定的。但是随着运转,皮带会移动。

皮带跑偏

皮带跑偏

网友:
轴上考虑一下,参考农用机械皮带传动。

网友:
一般皮带会跑偏,我遇到过的几个原因就是:皮带两端有环长差,差得多了;两根轴不平行(如果是这个主因,那么你辊筒调整完全平行就好了)
我们最常用的是,加纠偏辊筒(位置固定,因为还有一些是动态纠偏的,那个比较复杂),纠偏辊和主/从动辊筒是平行的,只是它两端是活的,可以分别前后调节,轴承用的是调心轴承,用以补偿皮带环长差
但首先要做的,都是要把主/从动辊筒调整平行
还有其它的一些,比如加挡边/辊筒上开槽,皮带上加凸起/等等,其实很多吧

网友:
纸箱生产线上,安装有自动纠偏装置,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1.从动轮做成鼓型的
2.轮子要可调

网友:
皮带宽的话,皮带两侧的拉力不平衡,可能是安装皮带的滚轮的轴线不平行。能不能调整皮带两滚轮的中心距,微调。

网友:
被动轮两端略微收缩一点,纺锤形

整体加固调平,两轴加拉紧装置,皮带不能有喇叭口

网友:
简单  背面加导条,然后滚花轴表面开槽就行了

网友:
皮带是跑大不跑小,跑紧不跑松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968427-1-1.html

网友:
输送带两侧张紧未调平衡,需要重新调校。注意,调校时只能点动输送带并及时观察调整效果,防止带侧在机架上挤死牙损坏带边及带卡。

网友:
皮带跑偏是由于两侧的张力不同导致的,一般是轴做成腰鼓形,另外可能是调好。

网友:
选择带筋平带。轮子中间或两端有导槽,即可。

网友:
找皮带的型录看看,根据皮带的厚薄,宽度,皮带轮要做成什么样的,轮径要大于多少,多长,什么形状,上面都有说明。你这个轮子要做鼓形,带轮径是不是太小不好说。鼓形的形状是根据皮带厚度和宽度来做的。

网友A:
哈伯斯皮带目录,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伯斯皮带目录,参考一下。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平面口罩机?搞个凸台最省事了

网友:
常用做法是皮带加肋条,主动从动轮做成鼓型。我之前皮带出现跑偏的原因是主动轴和从动轴的轴线不在一个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