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轴上打螺纹孔,为了做轴向限位

楼主(2020-09-09):
1.主动轴上,由于需要安装同步带轮,因此在侧面进行打螺纹孔,是否合适?

网友:
应该可以吧,我们用减事机输出轴上也有一个螺栓孔,到时装个挡片压齿轮。

网友:
轴上要做扳手卡位好装卸螺丝吧

网友:
轴用挡圈?锁紧螺母?

网友:
轴端定位可以用这种形式。

网友:
轴上要有铣扁的地方,不然螺纹不好锁紧

网友:
你打带螺纹的中心孔就行了,B型还是C型头上就有螺纹

网友:
这种我们一般叫端面。。。。
你就冷不丁的说个侧面,我还以为是在圆柱(弧)面上打螺孔,这种就有点难对正了。

网友(点评):
与层主的思路一致

网友:
容易松吧。。轴是哪个方向转的?

网友:
端面打螺纹孔的话,还是需要有圆周向的定位

网友:
没毛病,放心用。

网友:
通常作用是轴向限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