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拉伸命令

楼主(2020-09-09):
如图,我想要图片1的效果,我先在壳体上面拉伸切除,挖一个直径219的孔,然后用一个拉伸凸台命令-薄壁-成型到下一面,做一个管,每次都是图2和图3的效果,难道就不能让他只延伸到壳体的右边即可吗,非要给我贯穿延伸。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每次做出来以后我都还要再使用一个旋转切除将内部的多余部分去除掉。

网友:
拉伸有N多选项的,一个一个试呗。

网友(点评):
试过了,都不能直接得到我要的结果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说的不对,但我悍卫你说话的权力。 不防放上模型一试,各人的方法不尽相同,取长补短方能进步。

网友:
拉伸到一面,拉伸到下一面,拉伸到实体

网友(点评):
试过了,不行

网友(点评):
是拉伸的草图问题,当开孔后,如果拉伸的管外径小于或等于孔,就等于没有此处没有“面”作为拉伸的终点,自然会直接拉伸到对面了,如果拉伸管内径大于孔直径就可以拉伸到需要的位置了

网友:
try 1 try,有惊喜。

网友:
我也是这样解决的,好麻烦

网友A:
第一步,拉伸成棒,成型到一面;第二步,切除拉伸掏空成管,成型到一面。我是这样做的(SW2018),可能你的软件版本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拉伸成棒,成型到一面;第二步,切除拉伸掏空成管,成型到一面。我是这样做的(SW2018),可能你的 ...

跟你第一根219的管子一样做法啊

网友:
熟能生巧啊

网友:
也可以使用旋转后切除数模的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