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齿什么原因?磨平了。

楼主(2020-09-09):
(图片)

网友:
灰泥都糊严实了,这么恶劣的环境磨成这样似乎也合理。

网友A:
齿顶齿根干涉

齿顶齿根干涉是胶合的一种,齿根附近的齿廓显示出明显的脱落并且可能常常显示出破坏性的径向划痕。
不过从照片中看的话,因为是齿轮的一部分齿顶有磨损,初步怀疑是两个转动的齿轮有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顶齿根干涉

齿顶齿根干涉是胶合的一种,齿根附近的齿廓显示出明显的脱落并且可能常常显示出破坏性的 ...

为什么那4-5个齿磨的特别严重?

网友:
是不是夹了东西进去

网友:
齿轮轮齿啮合过程好像同事碾磨金属泥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那4-5个齿磨的特别严重?

只有局部的几个齿磨损严重,应该在和齿轮啮合的部件上找原因。最好是把齿轮组的侧面拍个照片这样看的清楚点

网友:
齿轮齿面磨损,多见于开式传动,润滑条件差,工作环境粉尘多。齿面磨损,一般是因为软齿面,粉尘、齿面摩擦脱落的金属细微颗粒,造成的磨砺磨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那4-5个齿磨的特别严重?

一定是有东西掉到两个齿轮中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