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焊接切割清单怎么不能导入长度?

楼主(2020-09-09):
solidworks焊接切割清单怎么不能导入长度?

网友:
在工程图环境下,点击选择一个焊接结构件的视图,点击右键表格的下拉菜单,再点击“焊件切割清单”,再点击“重建模型”,就能看到编辑表格内容,在表格的下拉菜单中即可选择长度,也可以选择角度、项目号、数量等。

网友(点评):
焊件属性长度评估值就没有

网友(点评):
我明天再看看。

网友:
猜不出来……

网友:
数模是否有参数的设定,否则很难把参数带入。。。

网友(2024-02-01):
搞不来哦,

网友:
直接看图
先熟悉一下软件,还不懂的话去找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