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上料,先求个供料的

楼主(2020-09-09):
如图工件,6*6*13,每只算4克吧。用关节机器人抓取送去加工再放回。
图2盘子问题多:

1,无通用性,4、5、7、8mm......的都要换料盘?

2,定位嘛孔做大了不行,现在6.1mm*6.1mm,机器人取件时问题不大,也能准确放入车床。加工完再放回料盘时,一排工件没问题,多了总有个别容易偏差,于是停那。毕竟重复定位精度好说,关键这个绝对精度,校准不易,关节机器人也不擅长

所以考虑关节机器人这个缺点,料盘的局限,打算弃用。各位有好的思路吗?

之前做过其它供料,机器人只在末端一个点取料,而且料道宽度可调.........这儿用也有难点

网友A:
孔要开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要开大一些

孔太大,我抓取时就可能不精准啊。后面怎么放入机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太大,我抓取时就可能不精准啊。后面怎么放入机床?

有什么不精准的,你那爪子是中心定位,你对机床,以你那爪子中心就行,关什么材料盘的事儿

网友B:
这样想:机械手上加导正机构,在放料前对着放料孔怼一下做定位。然后再放料进去。

网友C:
1,定位孔要倒角
2,定位孔不要深
3,不要采用直接从上面抓取,建议从侧面夹起,夹爪有缓冲垫或增大摩擦细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定位孔要倒角
2,定位孔不要深
3,不要采用直接从上面抓取,建议从侧面夹起,夹爪有缓冲垫或增大摩擦 ...

感谢。  倒角昨晚在做了,夹爪也包了,但是侧面夹取为什么更有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想:机械手上加导正机构,在放料前对着放料孔怼一下做定位。然后再放料进去。

谢谢,让技术根据你们的建议综合考虑考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  倒角昨晚在做了,夹爪也包了,但是侧面夹取为什么更有利?

从正上方抓起,一定存在不同心同轴的问题和风险,抓起时,会蹭。
把夹爪设计成水平,这种风险就会大大降低。

网友D:
我们有机器视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的vx1326192636。楼主,怎麽联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有机器视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的vx1326192636。楼主,怎麽联系你?

加你微信了。   视觉这里不做考虑,花钱啊,客户不能接受。 另外和海康威视有过合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你微信了。   视觉这里不做考虑,花钱啊,客户不能接受。 另外和海康威视有过合作

花钱不多的。你可以先试试呀。

网友E:
机器人那么贵,搞个振动盘加三轴上下料不香嘛,还是说你这个零件对零件表面粗糙度,划痕等等有要求,有要求就不能用振动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花钱不多的。你可以先试试呀。

通过下加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器人那么贵,搞个振动盘加三轴上下料不香嘛,还是说你这个零件对零件表面粗糙度,划痕等等有要求,有要求 ...

是的,不能用振动盘。    三轴也不香哦,现在用协作机器人是考虑可以管3台设备,而且......一堆好处。  另外桁架的也不考虑,费地方,.....等不足。都做了考虑

网友:
单边安装孔几个毫米??间隙太小,零件不好放入的。。。

网友:
这个简单,你的工件比较规则的话就在用求心夹爪,把孔开大,利用夹爪来与机床定位。或者在机械手末端增加一个X-Y自由度补偿模块,在孔上做个倒角,可以直接插进去

网友F:
可以用浮动夹具--有两种姿态,在抓取和放料两个阶段是浮动的(或者叫弹性) 在机器人运转过程中是刚性保持工件不掉。

所以不用担心放在车床卡盘一瞬间会有干扰,卡盘本身就可以有一个自定心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浮动夹具--有两种姿态,在抓取和放料两个阶段是浮动的(或者叫弹性) 在机器人运转过程中是刚性保持 ...

这会400个孔挨个戳着呢,就2个有偏差导致进不去,那就不是计算问题了,估计孔加工一般。没有用17楼的求心夹爪(我还不知道,听起来这里很适用),也没你18楼的浮动夹具(是不是类似?)......       每个孔倒角做了,机器人自身的精度可以,调好了。感谢各位。
         后面再研究你们的提议,用了求心夹爪、浮动夹具,孔不用做这么小?那也许更好调

网友G:
一排工件没问题,多了总有个别容易偏差。。。。。。

说明编程的人,不懂机械。。。太常见的问题。

想当然的、理想状态下的编程,就是这个结果。

说明:IT和工控,还是可以用隔行如隔山来表示。

各种公差的抵消。。。编程里有没有体现出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一排工件没问题,多了总有个别容易偏差。。。。。。

说明编程的人,不懂机械。。。太常见的问题。

公差如何抵消?大侠指点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排工件没问题,多了总有个别容易偏差。。。。。。

说明编程的人,不懂机械。。。太常见的问题。

      感谢。
   目前孔各边放大了0.1,  6*6的工件,6.1*6.1的孔。然后机器人重复精度<0.05
        倒角有用。但是一盘几百个,总有少数碰擦到边的,再其中个别进不去......

网友:
不管你孔开多大,爪子一抓就到正中间去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公差如何抵消?大侠指点一些

机械机构长啥样不知道、
工件加工精度啥样不知道、
设备关键零部件的尺寸或型号不知道,

谁能给你指点?

我倒是看出一个事情来了。

谁有毛病,弄出这么个来料方式?

在线随随便便切,都会比这些拙劣的原料好很多。。。

网友:
既然是关节机器人,就把料盘倾斜45度,然后下面尖角朝下,开孔开最大的料,大料小料全部掉到最下面。一个料盘搞定所有方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正上方抓起,一定存在不同心同轴的问题和风险,抓起时,会蹭。
把夹爪设计成水平,这种风险就会大大降 ...

你头像的原图,可以发给我不?

网友:
什么情况?要这个头像干什么?
好像是电脑系统自带的图片,你自己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械机构长啥样不知道、
工件加工精度啥样不知道、
设备关键零部件的尺寸或型号不知道,

  • 所以,不去受现在技术想出来思路的限制,您看,就这样的小工件,同类还有6.5*6.5, 7*7.....见方的,怎么给关节机器人供料方便?
  •   工件已知如图,关节机器人已知,目标放到数控机床里,过程参考截图(目前人工上料,本地视频上传不了)
  • 人,手眼并用灵活,现在供料就是随便来一盒子,一收抓几个,一个个放;关节机器人需要固定位置抓取(凌乱的摆放工件,加视觉取物这里不值得做)。
  •    感谢各位已提意见、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浮动夹具--有两种姿态,在抓取和放料两个阶段是浮动的(或者叫弹性) 在机器人运转过程中是刚性保持 ...

求心夹爪、浮动夹具...有参考资料吗?没百度出什么结果

网友I:
问题一:为什么协作机器人单个抓没问题,但是多了总有个别放不进去。因为编程是走的阵列偏移原始数值。就是示教的时候只示教第一个点,后面的点做偏移。这样肯定会遇到个别的点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料盘加工的时候有误差。而且只检测每一个孔的误差,不检测位置度。要保证每一个都能抓,那得要求多高的位置度?所以,所以,那怎么解决呢?思路就是把一个料盘的整体问题,化解成抓单个的问题。既然手爪无法浮动,那就把盘子浮起来。比如用钢球顶起,四周加弹簧。无外力的情况下,四周的弹簧力相互抵消,盘子在正中间,抓取的时候,因为位置度偏差,手爪会给料盘一个微小的力。浮动的料盘将这个力卸掉。
也可以是浮动的手爪,原理类似,但是手爪有个要求,抓取完之后,要再次定位。用弹簧加锥面的结构。
问题二:放的时候怎么办?要是采用浮动料盘,那就每个坑做个锥面导向就好了。
问题三:振动盘为什么不能用?既然你是再加工,表面也要求没那么高吧。或者咱不用料盘了。这个料盘太麻烦,人工一个孔一个孔放上去吗?不如让工人直接摆放到料槽里。类似于振动盘出口的导向槽。用恒定压力向前顶着。
问题四:结构做死了,现在什么改不了了。不存在的,项目没验收,什么都能改,全部推翻重做都没问题。反正现在也不能用,要跳出这个思想的怪圈,不要给自己限制。不忘初心,初心是项目能够验收。别考虑省钱什么的。验收不了,省钱有什么用?要用工程师的思维,宁肯多花点钱,一次解决,也别留一屁股问题。

网友:
震动上料加气动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I:
问题一:为什么协作机器人单个抓没问题,但是多了总有个别放不进去。因为编程是走的阵列偏移原始数值。就是 ...

非常实在的答复。楼主不要上来就把自己的思路局限在一个框框里,要有发散思维

网友(2021-02-02):
引用 网友I:
问题一:为什么协作机器人单个抓没问题,但是多了总有个别放不进去。因为编程是走的阵列偏移原始数值。就是 ...

大佬分析得很好!

网友:
看到大佬们的回复,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问题一:为什么协作机器人单个抓没问题,但是多了总有个别放不进去。因为编程是走的阵列偏移原始数值。就是 ...

同样感觉这才是根本。
关节机器人的定位精度其实很差,如果你每个工件的抓取位置都是示教出来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么多抓取位置,感觉肯定是示教出来一个,然后其他的直接利用机器人坐标偏移出来的。这样机器人的精度就成了最大的问题。

感觉比较好的方案,就是将抓取的爪子做成浮动结构。最简单的,将夹爪与机器人通过十字滑台(网上有卖的)连接,十字滑台通过弹簧实现浮动(每个浮动滑轨的两端放一根弹簧将滑块顶于正中位置)。正常状态弹簧将十字滑台顶到中间位置,抓取后受到工件的侧向力,根据实际工件位置发生偏斜,抓起后又会回到原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