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零件自动焊接夹具要怎么做

楼主(2020-09-09):
请教一下,要在棒料上氩弧焊自动焊接两个铁片,棒是8mm,铁片3mm厚,圆的直径26,腰型上部有个孔,要求与圆棒成一定角度。请教一下,夹具应怎么设计。:dizzy:

网友A:
这个,怎么套进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套进去啊???

估计提前套好的吧。

话说,这样问问题的,领导最讨厌了

网友(点评):
一直以来,我的每个上司看着我都很头痛,必须经常吃正痛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提前套好的吧。

话说,这样问问题的,领导最讨厌了

领导炒股的吧,一听套进去就火

网友:
这弯了几个弯的管子还能套得进去吗?

楼主:
大家好,重点不在于怎么放进出,放进去是可以的。关键如果做焊接夹具应怎么定位夹紧。

网友:
做个抱箍吧

网友:
搞一个half环,一定,一动,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