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出图时材料一栏

楼主(2020-09-10):
我们公司核图的要求板材和管材零件出图时,在明细表以及零件图的标题栏,材料这里把规格写上,比如:如果是板材做的零件,材料一栏写‘‘厚度和材料牌号’’,如果是管材,材料一栏写‘‘外径×壁厚加板材牌号’’;
我个人认为:像板厚,外径壁厚这些尺寸信息在图中已经注明了,标题栏写这些用处是什么?感觉多此一举呀!
用sw出图,这样就要手工修改材料这个属性,有点麻烦,导致效率低下。
各位有类似的吗?

网友:
具体还是要看实际情况的,你这个图纸出了是给谁用的,别人看图纸时方不方便?这些出图习惯可以慢慢适应的嘛,
做事的时候多从客户(图纸使用者)的角度分析就好了

网友:
把你的想法和领导说,同不同意是他的事,一天8小时,干什么工作都一样

网友:
导致效率低下

你得让领导直观感受到啊,光靠嘴说屁用没有

网友:
严谨的企业才会对材料的规格作详细的限制,比如我呆过的某个国企,旋转类的轴零件,比如选用圆钢,45#的,冷轧,外径多大外径公差的精度等级,这些都要明确表示出来,同时还有国标号。我刚入职时也觉得怪,就是45钢,你直接标这个它不效率高吗,画完图,我查相关的标准和国标号都要狠花一点时间。这种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质量稳定,不因材料问题出现会批量性问题。细致点,没坏处。

网友:
审图的工程师怎么说就怎么做,这个只是个标识问题,只要能表达清楚就行,不用纠结。关乎原则性问题一定要掰扯掰扯。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9-10 08:48严谨的企业才会对材料的规格作详细的限制,比如我呆过的某个国企,旋转类的轴零件,比如选用圆钢,45#的,冷轧,外径多大外径公差的精度等级,这些都要明确表示出来,同时还有国标号。我刚入职时也觉得怪,就是45钢,你直接标这个它不效率高吗,画完图,我查相关的标准和国标号都要狠花一点时间。这种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质量稳定,不因材料问题出现会批量性问题。细致点,没坏处。

谢谢,说得好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9-10 08:48严谨的企业才会对材料的规格作详细的限制,比如我呆过的某个国企,旋转类的轴零件,比如选用圆钢,45#的,冷轧,外径多大外径公差的精度等级,这些都要明确表示出来,同时还有国标号。我刚入职时也觉得怪,就是45钢,你直接标这个它不效率高吗,画完图,我查相关的标准和国标号都要狠花一点时间。这种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质量稳定,不因材料问题出现会批量性问题。细致点,没坏处。

请问大佬,规格和材料牌号写到材料一栏,在sw软件有没有什么技巧?我现在是手工修改材料这一栏的属性

网友(点评):
这东西在CAXA里面很好实现,在SW里面不好实现。做个块,组合成如此样子,插入到对应的位置上。但属性栏是没有数据的,只是图面上有。

网友:
材料一栏最好自己写上,否则后续查找时就不方便了。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9-10 21:27材料一栏最好自己写上,否则后续查找时就不方便了。
和查找有关系吗?

网友:
方便采购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