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材料强度比Q345高,但价格差别不大

楼主(2020-09-10):
20Cr、40Cr在手册给的强度一般是热处理后的,没找到这两种材料不经热处理的强度指标,现在想买选用不经热处理的管材,不知道还有哪些材料比Q345强度高,而价格区别不大的

网友:
管材,强度还要比Q345高,价格不能比Q345贵,据我所知木有,也有可能有,只是我不知道

网友A:
?你学习了什么啊

网友:
你看看Q370材质,价格肯定比Q345要高。不需要热处理,这个要跟钢厂提要求,一般都是正火后出厂。
楼主做什么用?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9-10 10:58 本帖最后由 晓昀 于 2020-9-10 10:59 编辑

你看看Q370材质,价格肯定比Q345要高。不需要热处理,这个要跟钢厂提要求,一般都是正火后出厂。

楼主做什么用?

谢谢,做弯扭构件

网友:
Q370材质稍微好一些,但比较少,材料厂很少会买到。

网友: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里去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学习了什么啊

20Cr、40Cr的性能和Q345,还查到了Q345B  和Q345D等。有些问题你不会正好发现需要学习补充的知识。你学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