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标注造成加工成本上升?

楼主(2020-09-10):
如一张钢板,尺寸700x500x20毫米,长度和宽度都变标注了±0.2的公差,相比于自由公差,是否会造成加工成本增加?厚度标注了±0.5,是否会造成成本增加?

网友:
你钢板是怎么加工的?目前的来料尺寸是什么状态?这些都要说明的啊

网友:
肯定有来去的,自由公差,有可能直接火焰切割,锯床切割,也可能是激光切割,不同要求切割速度效率也不一样,使用设备不一样,这个大尺寸,这个公差要求,切割下来要不要铣床周边补充加工一刀,成本都不一样,有些自由公差就不需要补充加工了。
对于厚度,表面无要求,应该能找到这个公差的板直接切割

网友:
这种规格,如非必要,建议±1.52以上
700*500的工差0.2,用铣床保证还不能一序搞定,重复定位,打表工时就能多收你小几百。

网友:
你所谓的成本是什么?找拼多多帮你砍价不就好了,难不成啥都是你技术决定的?读书读傻了

网友:
怎么标,标多少都会反应到成本上

网友:
肯定会,所有的要求最终都会反映在价格方面

网友A:
我以前画图的时候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有些不重要的部件、不配合的位置,基本就自由公差。标公差也是按需去标,真的有必要的肯定要标。但是过分设计了就没必要,把一个棒槌都车的很精细,又不装轴承又不装配的,只是用来揍人的,这点公差就很没意义。

网友:
公差标注会员加工成本增加,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别死抱着这句话一定要揪出加工成本高,得看具体情况。

网友:
板材取决于什么下料方式,每种下料方式都有他的公差,符合对方的下料公差,价格自然都在掌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画图的时候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有些不重要的部件、不配合的位置,基本就自由公差。标公差也是按需 ...

虽说,板砖也可以拍死人,但做为一个有担当的工匠,揍人的棒槌肯定不能随便车的。要么不做,要做,必须是精品。肯定也不能让拼多多随随便便就把价格杀下去,搞得摆地摊的人人卖棒槌。估计警察叔叔可能找你喝茶了。这种棒槌一般都卖有钱人家公子,他们有钱,人数不多,多半摆设。最主要的是他们砸了人,有钱摆平,不容易找你身上。

网友(点评):
老兄,我不懂你想表达啥啊……

网友(点评):
我是想说揍人的棒槌不要随便加工,更不能廉价卖。今儿个我这地儿起火了

网友:
公差大小肯定是会直接反馈到你的成本上的。
但也不要一味为了降低成本放宽公差要求。
首先还是要满足你的使用要求

网友:
不同的精度采用不同的加工方式,不同的加工方式其成本是不同的,要看你的需求,质量过剩也是一种浪费!

网友:
楼主既然能提出这个问题,我想这块板应该是拿来做机构的底板,也就是要的精板;精板那么正常的上加工中心飞面圈外形肯定是需要的。

网友:
20厚度,这尺寸厚度也是够的了。加工中心±0.2外形是很简单的。

网友:
说报价的话,按我的经验来说就是看供应商的了。但是我给到的公司外协价格肯定不会考虑这个长宽公差还有乘系数的问题,且我肯定按原来的核算价格是会有人接单的。但是所有的大板长期这样标注的话报价肯定也是会上涨的,如果不谈价的话。另外就是你这个板长宽有没有必要标注公差的问题了,肯定是不需要的,我想象不到哪种设计场景需要大板长宽还标注公差的。

网友:
这个有时需要综合考虑,那一项给的优势大就选择那种。

网友:
建议楼主参考你的供应商,一般可以达到的尺寸精度,不同的厂家,不同的设备,能达到的精度一般都是不一致的,然后按照供应商可以达到的精度来标注公差,这样就能限制住成本,另外,需要达到的精度,一定要标注上,尺寸精度这个东西,需要有取舍,对你,对供应商,大家都开心

网友:
那是必然。

网友:
楼主你好,不同的公差确实会可能导致需要不同的加工方式,进而影响的加工成本。但是,考虑成本的时候应该结合使用条件来看。
这个是GB/T 709 上边N类的偏差(还有几类楼主可以自己看看),对于提到20mm的板子,是常用板,加减0.75的厚度公差,
你可以看看是否满足你设计尺寸要求及表面要求。如果尺寸公差能满足,对于整个板子平面度没有太大要求的话,直接买现成的板,回来较直下可以直接使用, 就不需要其它加工了。
如果上下表面有需要做定位或者平台的,而且加减0.75不能满足设计要求(其它几类不一一解释)那么就需要加工一下。700X500的这个长宽也不是太大, 找个一般的三轴都能干,工时费一个班600-800元吧(至于实际多少看批量或者与供应商关系)。买个22的板子铣一下就可以,多不了多少钱。
另外对于长度宽度来说加减0.2,也是需要确定是否有必要这么干,另外楼主提到的自由公差,不同的加工方式也是有不同的自由公差的,例如:焊接、铸造、锻造、机加工他们的未注公差也有不同的标准。当然,公差越小肯定需要的加工方式更不容易实现,加工的成本也会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画图的时候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有些不重要的部件、不配合的位置,基本就自由公差。标公差也是按需 ...

对,只是用来揍人的不需要太精细

网友:
标0.5上普通铣床就可以做出来,0.2就得CNC保险了,像这种供应商肯定给你按CNC价格去算了,成本就高了。你还没办法砍价

网友(点评):
如果是设备底板,外形尺寸就没必要标公差了,按标准公差表去做就行了,不是特殊场合,大公差都没必要标

网友:
需要加工面,才标注要求公差。一般热轧板就可以啦

网友:
这么大的材料,应该不是用于装配什么的吧。这么大的尺寸放自由公差应该就够了吧,没必要特意标注那么小的公差的。这个尺寸的材料实际生产中,没必要去按照装配零部件去标注公差的

网友:
公差精度越高,就代表着成本越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