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结构

楼主(2020-09-10):
找一种绳索离合结构。或者别的离合结构。越简单越好。中间轴可以正反转。绳索拉动正转3度。松开绳索后,中间轴再弹回来。

网友A:
棘轮机构参考一下。轴和索套之间有个正反向拉簧。

网友B:
这也叫离合?离合就是断开后轴跟绳子各玩各的,不干涉。你这玩意儿,绑根橡皮筋应该也行哈。小朋友玩的溜溜球,轴短点而已

网友:
【魍生技】伸缩式数据线拆解(老司机日常翻车)
http://www.cmiw.cn/thread-1010805-1-1.html

类似结构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叫离合?离合就是断开后轴跟绳子各玩各的,不干涉。你这玩意儿,绑根橡皮筋应该也行哈。小朋友玩的溜溜 ...

可能我是没表示清楚。我就是想要的这个离开后各玩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棘轮机构参考一下。轴和索套之间有个正反向拉簧。

我可以试试。

网友:
不懂,来学习一下。

网友:
可以考虑选用螺旋升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