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转速和进给速度

楼主(2020-09-10):
材料:40CR,调质32
长度:184
要求:从22车到20.1正0.03
采用一夹一顶
请问S和F各为多少合适?谢谢

网友:
要看你用什么刀片了

网友:
一般S1450,f0.15

网友:
刀片好给大点的进给,高点的转速,刀片不好就慢点,表面要好看就要高转速精车,Ra要求高就把F值设小一点

网友:
f值选0.15-0.2左右合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