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扭转

楼主(2020-09-10):
主动轮一直转动,上面的2个可旋转30度来改变货物方向,同步轮可以动态扭转吗?初步选定皮带宽度15

网友A:
115太短了,不好说,长点的话应该没问题,你也可以考虑主动轴一起旋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太短了,不好说,长点的话应该没问题,你也可以考虑主动轴一起旋转啊

主动轴很长 上面有很多组这个,所以主动轴位置不能动,只能传递动力

网友B:
115真太短,正常带轮导边应该不够你用两下啃上去了,圆皮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5真太短,正常带轮导边应该不够你用两下啃上去了,圆皮带试试?

是有点短,可以适当加长,不过设备总体就400高,可能没有空间了。圆皮带轻载的,重载的容易断

网友B:
是物流线转向轮分选那样的东西吧...从动轮只有一个中心距足够长还能想想办法,现在这样怕是转两下都要脱开齿。仔细想想圆皮带就算能撑也不太行,两从动轮有跨度扭转时可能所需长度变化量很大...可能换结构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物流线转向轮分选那样的东西吧...从动轮只有一个中心距足够长还能想想办法,现在这样怕是转两下都要脱开 ...

这个用的是普通平带

网友:
30度太多了,不管中心距多少都影响带的涨紧度,已经带的寿命,感觉结构牢固,皮带不值钱可以尝试下。
个人建议还是把主动轮和随动轮同时回转,然后驱动轴通过万向节与主动轮联接,这样设计合理不少,传送皮带速度应该不高,一般万向传动问题不大

网友:
明显不行的。转过去你算一下尺寸,平面的变立体的,尺寸变化很大的。

网友C:
旋转30是上面那两个同步带轮(保持中心距不变),绕你画的剪头位置整体向左向右转30度吗?同步带是柔性的,旋转后还能保持与带轮的摩擦力,并进行运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转30是上面那两个同步带轮(保持中心距不变),绕你画的剪头位置整体向左向右转30度吗?同步带是柔性的, ...

之前做的是转90度,不过只有2个轮子,而且距离也比较长。这个太紧凑了,看来只有加个电机一起转了。

网友:
动态扭动是可以实现的,增加一个二次元的动力源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