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上下模平面是否贴合时使用的试剂

楼主(2020-09-10):
请问一下,一般做模具试上下模贴合是否完全的时候,是不是会用一种带颜色的试剂涂抹在一个面,然后去看另外一个模具会不会染上这种颜色。
那么这种试剂一般用的是什么

网友A:
红丹粉

我们这边一般都叫红shai(三声)

网友:
红丹粉涂上一层试配件的间隙,我们装导柱导套也是如此

网友B:
红丹粉加机油调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丹粉加机油调和

在网上找到了那种红丹合模油,是这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丹粉

我们这边一般都叫红shai(三声)

红丹合模油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