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档消耗运行内存的问题!

楼主(2020-09-10):
最近不知道是哪里设置有问题还是怎么的,一个常用的图档突然异常消耗运行内存下面是两个百分之95相同的图档,一个消耗1.7G内存  一个却4.2G   有人知道什么情况吗
我已经对比了两个图档的应用程序选项和文档设置里面的内容,全都一样!
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不!
:handshake

左边的是消耗内存大的4.2G的      右边的是1.7G的

补充内容 (2020-9-10 15:42):
现在打开后  运行内存占用   接近 12G   要疯啊

补充内容 (2020-9-10 16:54):
问题已解决! 目前稳定2G左右的内存占用还是比较正常的! 打死都猜不到设置里面那个 选项打了勾勾!

楼主:
还是说问题出在零件颜色上面,同样的图档,打开的颜色却略有差别

网友A:
这个没意义的,多个打开的CAD窗口,不是所有的程序组件都重新全部载入的,很多是共用的

网友:
估计长虫了,最近我用360那个强力删除文件,哪怕几M的,永久删掉一瞬间,悬浮球就变红色,系统资源一下占用达90%以上,持续两秒,恢复正常,也不知是什么鬼在玩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意义的,多个打开的CAD窗口,不是所有的程序组件都重新全部载入的,很多是共用的

我单独开别的图档也没占用这么大的内存, 可你当时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完全加载

加载方式 这东西我有不知道怎么出来的,在哪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完全加载

我点完全加载后 直接到了6.3G   我也是服了

楼主:
从新打开后 稳定在9.4G    我也是服了

网友C:
win10系统的bug吧,上周微软有推新的更新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新打开后 稳定在9.4G    我也是服了

你要重启(或者等比较长的时间),程序占用的内存不是你关闭了就马上全部退出的,很多链接库是共用的,比如各种运行库,它只是挂在了某个程序头上,没必要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10系统的bug吧,上周微软有推新的更新包。

我设置的延迟更新,所以应该不是更新的问题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重启(或者等比较长的时间),程序占用的内存不是你关闭了就马上全部退出的,很多链接库是共用的,比 ...

一整天都是这样,单独开别的图档,内存也就1-2G   单独开这个现在接近10个G了!!  完全用不了,扛不住啊!  重新装了2018也是一样!  所以我想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资源库,颜色,显示  等等!

网友:
只能说SW太卡电脑了啊,UG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老大,您老是不是比我还早到了老年痴呆症啊?

网友(点评):
让大神见笑了,我这里只是开了个玩笑而,呵呵!但UG和SW总装体确实有差异,UG得总装体往往不是容量最大得那个,SW总装体却是越装越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整天都是这样,单独开别的图档,内存也就1-2G   单独开这个现在接近10个G了!!  完全用不了,扛不住啊 ...

打开-另存一下看看,或者干脆复制粘贴到一个新的文档。。。如果常用的特征,没有设置特殊的纹理效果,可能是保存的历史数据太多(CAD有种快速保存的机制,这种情况保存速度快,但是有很多重复数据),在选项-打开-保存,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另存一下看看,或者干脆复制粘贴到一个新的文档。。。如果常用的特征,没有设置特殊的纹理效果,可 ...

原因是打开了快速加载模式,打开的部件越多,约消耗内存,关了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