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内外轴线倾斜安装

楼主(2020-09-10):
想请教一下,轴承内轴线相对于外轴线倾斜10°左右安装,使用过程在5-15°之前变化,选用什么轴承合适?

网友:
调心轴承

网友:
调心轴承一般也就最多3度,你这偏差有点大,想点其他办法吧

网友:
建议改结构。

网友:
百度:关节轴承的倾角远比一般可调心的滚动轴承大得多,很适合在同心度要求不高的支承部位使用,关节轴承的倾角随轴承结构大小、类型、密封装置及支承的形式而不同,一般向心关节轴承的倾角范围是3°~15°,角接触关节轴承的倾角范围是2°~3°,推力关节轴承的倾角范围是6°~9°。

网友:
重新设计,改结构吧

网友:
调心滚子轴承适用于这种有角度调节的情况。

网友:
关节轴承

网友(2021-01-05):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可以倾斜机架10°,然后轴就平了。这样子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