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零件表面切割后没有光泽

楼主(2020-09-10):
1.该零件大小90*25外形轮廓,进行线切割后,发现表面无光泽,有点发黑的样子。
2.该零件想加工后,能够保持304的本色,应该如何做?

网友:
1件?抛光得了。

楼主:
是的,就只有两件。加工后表面发暗黑的样子,然后表面的线切割纹路很明显。

网友:
我看你标注了很多尺寸公差、形位公差的,数值看不清楚,精度要求很高么?
如果要求不高,那就角磨机弄点抛光砂轮抛一下好了
要求高的话,还是要铣咯

网友:
磨吧磨吧得了

网友:
快走丝肯定没光泽,留量精铣

网友:
线切割时冷却不好吧?相当于给不锈钢进行了一次热处理,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黑色氧化膜。

网友:
感觉楼主对这个零件外观有要求,那么快丝后肯定要抛光,或者直接改锣的。另外好奇问一下楼主用的什么3D软件,用的啥3D标注插件

网友:
线切割后一定不会光的,用砂纸打打吧

网友:
线切割加工完很脏,铣出来的零件就很光亮了咯。

网友:
不锈钢,剖光后,表面虽然光亮,但是尺寸精度会降低,而且表面看起来感觉有点扭曲;
铣床铣一刀,虽然尺寸精度有保证,但是表面会有刀痕;
我建议楼主选择钝化

网友:
酸洗后,钝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