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路径控制求教(类似于写字机)

楼主(2020-09-10):
想做一个两轴的绘制图案的机构,分别由两个步进电机驱动,其中旋转杆可以绕固定轴旋转,旋转杆上的滑块可以沿杆向移动,滑块上固定画笔。想用它来绘制图案,求教如何根据已有图案控制该机构绘制,电气控制不是很懂,应该用什么工具编程,具体如何操作,有没有大侠能给点思路,感激不尽!

网友:
把你家打印拆了不就好了,打印机不就干这事儿的。把你那墨盒夹只笔就行了

网友:
要先确认结构和算法。比如是向喷墨打印机那样(逐行断续),还是模仿人绘画的行为(分区连续)。

至于控制,既然不懂那就从0开始吧,单片机就从C语言开始,PLC就去下载对应品牌的控制软件,以此类推。

至于CAD文件的识别和转码,可能会用到C#或VC++等等,这个看具体的软件。

网友:
机构运动简图绘制方法
采用“顺藤摸瓜法”。先对机构的结构及运动形式进行分析,研究机构是怎样组成的,各个构件又是怎样运动的,既从主动件开始顺次观察各“藤”一一构件的运动及其结构和形状,其次确定构件之间的连接方式即各“瓜”一一运动副类型和数目。
然后选择恰当的投影面,一般选择机构中多数构件的运动平面为投影面,必要时也可以就机械的不同部分选择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投影面,再展开到同一图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