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composer怎么做拖链动画

楼主(2020-09-10):
比如一个关节线槽随运动件一起运动,这个动画要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771801-1-1.html

composer参数带不过去吧。

楼主:
SOLIDWORKS可以参数化,COMPOSER里面不行。装配体太大,SOLIDWORKS做不了

网友:
|lvdeping发表于 09-11 09:06

这种运动SW比UG好用的多啊!

网友:
静等教程~~~~~~~~~~

楼主:
小动画的制作步骤,感觉制作方案的时候还是太麻烦了(不知道还有其他方法没)。
现在用长方体代替的,就不用做那么多动作了,直接上面加长多少下面在减少多少,最后移动圆弧段就好了。

网友(2021-07-17):
有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