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如何进行安装传送带

楼主(2020-09-10):
1.如图,该结构轴的尺寸15mm;现在需要进行安装同步带轮,选择多大的比较合适?
2.当前选用的是8M的同步带轮。

网友A:
多大力看你这么个图不知道,但是我有个问题,皮带这种,你有张紧机构么?

网友:
你想问什么?什么多大?是同步带轮的宽度还是齿数的多少?
不明白的话,在MISUMI 的资料里可以查到和建议。P2857-287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大力看你这么个图不知道,但是我有个问题,皮带这种,你有张紧机构么?

从他的图看,距离很近,不需要张紧

网友:
你这个来要求都没有,需要传递多大的力,用多大电机,转速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他的图看,距离很近,不需要张紧

好吧,我不太习惯这种拉开套进去的模式
要是皮带松了咋办,直接换么?我会习惯加个张紧

网友:
同步带没张紧轮的话,也得有个张紧结构。有涨紧轮的话,就很好安装了。

网友:
网上有这种模组卖的,像这种的功率不会很大。你这种大部分都是一块板锁在侧板上固定电机,然后在连接轴上的同步带轮

网友:
表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楼主不要太懒啊

网友:
同步带还有没确定吗?前后两句话怎么读不明白呢?到底是同步带轮的选型计算不会还是安装不会?如果同步带轮的选型计算完成了,就去找这部分的装配图。

网友:
“该结构轴的尺寸15mm”     这句话就有问题。

后面,就更不用说了。

楼主需要“学习”。

网友C:
光轴上装同步轮,我一般用顶丝加键槽,如果是小电机类的没有键槽或平槽,我就用顶丝了,扭力大的话,我会选带张紧套的同步轮

网友:
下载一个迈迪工具集   根据你的转速和传动比以及电机功率选定链轮和链条型号

网友:
没看到楼主的涨紧机构,同步带传动时需要考虑增加防松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轴上装同步轮,我一般用顶丝加键槽,如果是小电机类的没有键槽或平槽,我就用顶丝了,扭力大的话,我会选 ...

这个是米思米里面的文件吗?

网友:
设计缺陷!

网友:
非常的棒

网友:
没有张紧,松了只能换

网友(2020-10-14):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米思米里面的文件吗?

是的,不过一般都选怡合达,便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