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部件文件每次打开都要读取丢失零件的链接

楼主(2020-09-10):
【问题描述】目前正在设计一台设备,其中用到了弹簧零件,在第一次部件文件中装配了弹簧和其他零件,后面因为弹簧尺寸要求改变。我就在未打开部件的情况下把弹簧文件(弹簧.ipt)删除了,然后又画了一个新的弹簧模型,并也命名为弹簧.ipt。
但是再次打开装配文件时,提示我原来的弹簧文件链接丢失,我就将链接读取为新的弹簧文件。但是软件告诉我目前的弹簧文件不是原来那个,所以不能读取。

在之后每次打开部件文件都这样显示

现在部件前面也一直有感叹号提醒

【求助】如何设置这个部件文件,将原来那个弹簧文件丢失的影响去除呢?

网友A:
这个没办法,Inventor认为“必须找到原来的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办法,Inventor认为“必须找到原来的弹簧”。

谢谢陈老师的答复。如果需要更换新的零件的话,只有现在部件文件里删除这个零件然后再导入新的零件是吧?

网友:
楼主,你还是没能够仔细阅读这个提示。

你这种情况,不是部件找不到这个弹簧,而是部件中的弹簧推杆找不到弹簧。

你那最后一张图。。。好比看医生。

再隐私的病,在医生面前,不能隐瞒细节,除非你不想治好。

你不能让医生只看着你的头,靠猜测去诊断出你身上的下面哪里有毛病吧。。。

也就我这种江湖郎中敢猜。。。

网友:
简单粗暴点,直接在图档里卖弄删除,再装进去。以后可千万别直接在文件夹中删除零件,又新建立一个,出问题很头疼!最好是直接修改尺寸,再不济也是另存为一个文件名,再装配进去,或者替换零件!

网友:
实在不行把它直接删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