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k加工中心三轴联动

楼主(2020-09-10):
OKK卧加,型号HM100S,系统法兰克160is-MB用G01可以XYZ三轴联动,用G02就不可以三轴联动,有大神知道原因吗?

网友:
难道走的不是螺旋线?

网友:
因为轨迹不唯一

网友:
g02只能一个平面做圆弧插补,空间类的圆弧插补做不到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9-10 21:17g02只能一个平面做圆弧插补,空间类的圆弧插补做不到
就是G02后面加 Z进行三轴联动不可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G02后面加 Z进行三轴联动不可以不知道为什么,

不好用,系统直接回报警,机床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