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m12螺钉可以承受多少吨的物件?

楼主(2020-09-10):
比如我上面的四颗螺钉这样固定的话,能承受多重?

网友A:
最好换成M16的,8.8级M12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换成M16的,8.8级M12的不行

不用螺纹,加螺母会不会好点

网友:
按材质、有效直径bai(面积)来算。
如M12螺栓du,材质zhiQ235,有效直径为10.3mm(假设),那么螺栓最大承压力=dao210×3.14×(10.3/2)^2
查国标GB/T 3098.1螺栓的保证荷载。
M12螺栓(4.8级)保证荷载为26100N(2660Kg)
也就是说M12普通螺栓(4.8级)在承受小于26100N的拉力(或小于2660kg的重量)情况下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M12的螺栓有效截面积84平方毫米,4.8级的螺栓——抗拉强度400MPa,屈服强度320MPa,单个螺栓的抗拉力可以达到26.88KN。图示的这种螺栓连接方式,螺栓主要承受剪切力和扭矩,一般抗剪切力取抗拉力的一半,扭矩的情况要考虑实际作用力到螺栓的距离了,可以参考机械设计手册上的例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好换成M16的,8.8级M12的不行

内六角螺钉不行吗?

网友:
我建议楼主去机械设计课本上去查查。

网友(点评):
螺栓当量载荷

网友:
M12不同强度的螺钉,对应不同的抗拉强度,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参考值

网友:
1)楼主先说说高强度是怎么个高强度法?
2)背面的墙板是啥材料?
3)你想聊这几颗螺栓的强度问题,却给一个最不能聊这几颗螺栓强度的视角图片,到底想干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内六角螺钉不行吗?

这个只和螺丝的机械性能有关吧。我按手册上螺丝“受横向载荷-紧螺栓连接”公式算的。摩擦因数0.15,安全系数2,可靠性系数1.2.

网友:
改个设计不要用螺钉受力这种结构

网友:
螺栓+螺母,要比单固定在墙板上的螺栓强度高

网友:
从结构上解决不是更保险吗,用卡槽,圆柱锁,键来承受剪力不是更好吗

网友D:
感觉好像不太行,印象中螺钉抗拉不抗剪

网友:
你这问得太简单了,只想别人给你个结果,这种东西自己找本设计手册对着条件算一遍,自己就明白了,以后也不用问别人了,这里提问只能得到方向不可能得到准确答案的,因为很多工况和你材料,包括板材表面加工情况只有你自己清楚,别人算了的都不准确,建议你自己对着手册算一遍。

网友E:
最佳扭矩,对每个具体的应用,应通过试验取得。因为被紧固零件的材质、硬度、表面粗糙度、表面处理和螺栓的状态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到扭矩系数,楼主可参考如图

网友F:
最好加粗,你算是一回事,国内做的螺钉质量又是另一回事。

网友:
不错。都是行家。值得学习

网友:
查下M12承受的剪切力*4个,安全系数1.8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佳扭矩,对每个具体的应用,应通过试验取得。因为被紧固零件的材质、硬度、表面粗糙度、表面处理和螺栓的 ...

算剪切力,不是承载力

网友:
按比例看M12 8.8以上的有些弱,换16或更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和螺丝的机械性能有关吧。我按手册上螺丝“受横向载荷-紧螺栓连接”公式算的。摩擦因数0.15,安全 ...

对呀,物是死的,人是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12的螺栓有效截面积84平方毫米,4.8级的螺栓——抗拉强度400MPa,屈服强度320MPa,单个螺栓的抗拉力可以达 ...

+1

网友:
为啥不加个销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好像不太行,印象中螺钉抗拉不抗剪

考虑铰制孔螺栓来抗剪

网友:
只要运动平稳,无冲击,8.8级没问题

网友:
g各种规格和强度等级的螺栓的可承受最大拉应力和剪切应力都可以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查到的。另外你再增加合适的安全系数,就可以随意选择螺栓规格和强度等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好加粗,你算是一回事,国内做的螺钉质量又是另一回事。

这个可以把安全系数相对提高点就好了

网友:
开个槽,把轴承座陷进去安装,让槽受力

网友:
加销钉解决啊,多简单的事,整得这么复杂,而且还能保证安装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