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滑轨机构电机选型问题

楼主(2020-09-11):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节课里面,一位老师讲解直线导轨机构的负载F=μmg,当导轨立起来的时候负载则为F=mg,
我想知道的是当这个直线导轨侧立起来的时候,负载F是多少,还是μmg吗,和导轨承受的弯矩有关系吗,求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哪位老师给你讲导轨的负载F=μmg,确定他不是在逗你?不建议菜鸟像你这样在网上学。一般网课有老师的答疑地儿,你可以直接问你老师。如果你只是一些转载的地儿,要看还是需要些识别能力。就算学校老师也会出错,更何况这个网络上本来就有些人在做虚假数据,特别技术这块儿。

网友:
一般用导轨摩擦系数可以忽略不计的吧

网友:
导轨立起来的时候严格的说总负载应该是mg+ma吧

网友:
理论讲 水平umg+f±ma  垂直 mg+f±ma ,但是实际上装配精度之类的,有点差异。意义不大,其实这类机构  应该算惯量,一般扭矩够惯量不够,不会发生惯量够 扭矩不够的情况

网友(点评):
u这个值,按三流做工,平时没放到0.1 根本拉不动

网友:
侧立放置肯定会有弯矩啊,不过只要没超过导轨的标注的倾覆力矩,你计算负载还是可以按照F=umg+_ma

网友:
这三种情况你可以先简单试着画个受力图试试。

网友:
竖直工况要考虑重力加速度,这样会承受更大的负载力,输出力要给的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