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S+GF30材料热铆可行性

楼主(2020-09-11):
在尝试对PPS+GF30(聚苯硫醚)的材料进行热铆焊接,但是在热铆后出现这种表面碳化和粘焊头的问题。请问有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
这是GF造成的,可以偿试把GF含量不影功能的情况下降到最低;

另外PPS这种材料也不适合热铆,耐高温,流动性差。

网友:
这种不太好说,做实验上面没问题才真的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