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1铝合金阳极氧化后且喷200目后,在其表面用镭雕激光刻一个直径为3的圆,露出606...

楼主(2020-09-11):
关于6061铝合金阳极氧化后且喷200目后,在其表面用镭雕激光刻一个直径为3的圆,露出6061本色。(小白一枚)问:1、有什么方法能使其直径为3的区域保持这个颜色?
       2、这个镭雕技术是直接去除铝合金表面的处理吗?

网友A:
雕的太深了,可以调小点功率,雕浅点,镭雕本身就破坏氧化层了

网友:
镭雕这个位置,时间长了会氧化发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雕的太深了,可以调小点功率,雕浅点,镭雕本身就破坏氧化层了

那如何保证露出铝合金本色后,在后续的使用环境中,这个直径为3的区域不变色,保持铝本色,我要的就是后续不变色。

网友:
漏出本色,后面会被氧化而变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何保证露出铝合金本色后,在后续的使用环境中,这个直径为3的区域不变色,保持铝本色,我要的就是后 ...

那你可以丝印或移印啊,一定要镭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以丝印或移印啊,一定要镭雕啊?

丝印,移印是什么呢 ? 我是需要铝合金这个区域的本色进行一个反光定位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印,移印是什么呢 ? 我是需要铝合金这个区域的本色进行一个反光定位作用

那你试试高光

楼主:
是雕刻完,高光处理吗

网友:
再氧化一次怎么样

网友B:
可以CNC铣啊,露出底材,正常空气氧化就是铝本色

网友C:
CNC高光加工后,涂亮油

网友:
掏个洞氧化完再用铝塞住
或者用胶粘住了再氧化

网友:
高光之后2次氧化

网友:
我看还是铣个圆好。

网友:
反光定位你可以镶嵌一个镜面不锈钢,或者一面镀了膜的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CNC铣啊,露出底材,正常空气氧化就是铝本色

应该会随环境变化 而变黑(或变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CNC高光加工后,涂亮油

可以试一试

网友:
雕完之后要注意铝表面被清除以后表面会发黄!

网友:
镭雕深点,添点油墨进去

楼主:
我需要的就是铝本色不变色

网友:
抠个窟窿,镶嵌一个不锈钢圆

网友:
加大激光功率,把氧化膜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