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铣床加工原圆角和加工中心加工圆角?

楼主(2020-09-11):
减少板材零件图上的加工原圆角,是否影响零件的加工成本?以前的组长,跟我们说,能斜角的地方尽量不要倒圆角,圆角要上加工中心,增加加工成本?这句话是否正确?

网友:
他说的是铣外圆角。

网友:
方形类的肯定是C角成本低,直接倒角机的一推,最多就十几秒的时间,上机床加工圆角太慢,如果产品本身就在CNC加工,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
斜角可以直接倒角机上处理的

网友:
普铣倒圆角要用专用的倒圆角刀具,或者是加工中心用球刀铣削,刀具的成本会增加,倒斜角的刀具比较容易制作,成本低廉,所以,倒斜角的刀具成本比倒圆角的刀具成本低

网友:
板材加工圆角可能费事些。是否增加加工成本与本单位设备的加工能力也有关系,如果本厂的设备不能加工,就得外协出去,那别人就得挣你的钱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这样做。

网友:
外圆角确实如此,其实很多零部件要求内圆角清根处理,处理起来也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