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这个提升机有啥问题

楼主(2020-09-11):
一边一人搬动滚筒输送很轻松,伺服电机750W,速比5,提升时总是过载报警,谁知道啥原因

网友A:
没看明白,是用什么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是用什么提升?

伺服电机加同步带

网友:
一般重负载会习惯加一个气缸来做辅助抬升

网友:
负载是多大

网友:
4条镀铬棒怎么保证垂直的,直线导套怎么保证平行的,在有重力的情况下用同步带是否合适。

网友B:
是刚起步就报警还是运行过程中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刚起步就报警还是运行过程中报警?

走一段报警

网友:
有点没看懂,同步带一端固定在滚筒架上?

网友C:
1)你这提升速度,到底要多快啊?这么点儿点儿的减速比???

2)过去几年,在这了社区里,聊四个导向柱都会惹出哪些祸,够多的了。

3)滑块的安装件,貌似是折弯件。怎么保证垂直度?

4)滑块本身,传说有加长的,没选加长型的理由是什么?

5)升降行程和导柱直径比例这么大,不担心在半路上升降板抖动吗?

6)同步带是多少钱的?质量怎么样?带钢丝的吗?两边,真的能同步吗?

7)只用两根大老粗的导向柱挺好的,为什么不用?

8)为什么一定要用同步带来驱动?

9)。。。 。。。

网友:
t提升时,重心不稳,出现偏斜卡的现象。建议加配重块。如果承重物较轻的话,已可以把导向件刚性提高即可。

网友:
能不能搞点动态图,有点没搞明白

网友:
伺服电机最高速2000或3000,你这1比5,速度也不低,哪怕就400转每分钟,轮子假如80直径,线速度100米/分钟,1.6米/秒,但你这个机构显然不是1秒钟就能从底升到顶的样子,按理你当初肯定计算过的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你这提升速度,到底要多快啊?这么点儿点儿的减速比???

2)过去几年,在这了社区里,聊四个导向柱 ...

受教了!

网友:
建议楼主该一下结构?第一:四个光杠滑是真的不靠谱,建议可以考虑直线滑道。第二:同步带能达到精确的位置精度,但是同步带也很大缺点。建议改为齿轮齿条结构。第三:最严重的安全问题,无机械断电后自锁功能。

网友:
这个提升传动到底是用的链条还是同步带,楼主的这种提升方式和液压升降车是一样的。。。

网友:
你这是做什么用的,没看懂

网友(点评):
先读一遍题目吧!老兄!!!

网友:
计算没问题的话,应该是光轴安装不平行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你这提升速度,到底要多快啊?这么点儿点儿的减速比???

2)过去几年,在这了社区里,聊四个导向柱 ...

第一反应应该是用链条和链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