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圆柱螺旋槽展开图的求助!

楼主(2020-09-12):
。。。。。。。没人回复

网友:
图中垂直距离11是谁画的

楼主:
|新鲜的橙子发表于 09-12 10:31图中垂直距离11是谁画的
那是随便画的。。。相当于举例。

网友:
圆柱展开图的话,可以通过弧长的计算公式得到的

网友:
问题1,螺距是什么概念?问题2,直径25,螺距100,确定吗?能想象做出了是个什么样子?问题3,题中没有说明,你确定只要一个螺距的高度吗?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9-12 20:34圆柱展开图的话,可以通过弧长的计算公式得到的
能帮忙给个详细举例作为参考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帮忙给个详细举例作为参考么?

弧长计算公式是一个数学公式,为L=n× π× r/180,L=α× r。其中n是圆心角度数(角度制),r是半径,L是圆心角弧长,α是圆心角度数(弧度制)。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9-14 20:51
弧长计算公式是一个数学公式,为L=n× π× r/180,L=α× r。其中n是圆心角度数(角度制),r是半径,L是圆心角弧长,α是圆心角度数(弧度制)。

我的意思是跟这图似的,我能用二维图画出刀具跑的路线,然后把Y值怎么计算转换成A轴旋转度数。。然后手工编程直接跑一刀!您能帮我画一个这样的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