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结构如何实现电机正反转快速切换。

楼主(2020-09-12):
如图,运动部件通过滚珠丝杆进行带动,需要进行快速的往复运动,碰到接近开关,电机转向改变,大概每1.5s电机换向一次,电机转速大概在240rpm,负载轻。电机采用的是单相220V,25w调速电机。实际制作完成后发现,换向响应太慢,从接近开关检测到,然后电机减速到停止,再到电机转向改变加速到所需转速,这个过程耗时太长。现在不知道该如何做改进。求助各位社友,有解决方法吗?

直线往复结构

直线往复结构

网友:
楼主先问问电机厂家,这种电机允不允许1.5S换一次转向。。。

网友(点评):
对啊,电机能受得了吗?

网友(点评):
问过厂家,回复说轻负载情况下可以。不过我自己试过一段时间,发现电机发热挺厉害。

网友(点评):
那强烈建议你赶紧换厂家!!!

网友(点评):
师傅直击问题要害~~~~~~

网友:
这个问题只在结构层面考虑,至少是盲目的。首先你要搞清楚你的系统质量,需要的换向最小时间,计算出最大加速度,再根据这个加速度选择动力、传动、控制单元。唯一能拿来说话的是数据!数据!!数据!!!

网友A:
可以试试用气缸

网友:
想要电机换向迅速没有滞后,需要减小传动系统等效到电机输出轴上的转动惯量小,这样电机启动、加减速、制动的时间会缩短。

网友B:
你这个方案就不对,需采用机械办法,实现不难的。

网友:
换步进电机试试

网友(点评):
这就是既要,又要,还要。既要快速响应,又要行程可调,还不想花钱。

网友:
加PLC

网友(点评):
PLC对电机的响应时间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方案就不对,需采用机械办法,实现不难的。

后来考虑过用凸轮实现往复运动,但是凸轮往复的行程是固定的,不能调节。用连杆吧,体积又有点大,速度也不均匀。

网友C:
这种快速反应的应该还是机械结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快速反应的应该还是机械结构比较好,

是的,但是机械的结构会复杂些,又不方便我随时进行微调。挺麻烦的。

网友D:
考虑加个换向器之类的结构,电机的转向不变,用换向器来实现正反切换,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加个换向器之类的结构,电机的转向不变,用换向器来实现正反切换,会不会好点

有这样的换向器吗?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用气缸

气缸速度不可控,也不均匀。往返行程也不好调节。

网友:
你调节范围是多少,说说看

网友(点评):
行程调节范围是正负10mm。

网友:
PLC控步进电机

网友:
一条往复丝杆就搞定了。要可调就上大功率的伺服电机,否则往复的时候不够瞬速和稳定。

网友(点评):
搞了一条往复丝杆,虽然能用,但是行程不可调节,挺头疼。

网友:
1,电机加刹车;
2,换其他电机试试

网友:
这种单向异步电动机,功率才25W,想快速正反转本身就比较困难,容易烧毁电机的,除非想到一个好的机构,实现正反转的切换。

网友:
用气缸好点,或者换伺服

网友:
太频繁启动的电机最好选择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响应快,其次选择变频器+变频电机;用普通电机进行频繁启动,电机电流长时间处于启动电流,启动电流大,电机容易损坏

网友(点评):
目前看,用伺服系统解决问题应该有希望。就是成本有些高。不值得。难办啊。

网友E:
负载要是不大的话, 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就可以实现。1.5s的间隔绝对是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1.5S是换向频率。现在主要是换向的响应时间。从正转240RPM变为反转240RPM,这个时间需要在0.3S以内才行。

网友:
电机仅仅是断电后再返转?断电时考虑短接反向电动势制动没有?短接制动可以极速刹车,响应时间肯定能达到,不过电机控制就要麻烦点。

网友:
1.5s轻负载也不算快,电信号问题应该不大。不过既然你说到发热严重,那肯定是时间轴上处于加减速电流过载区段太久了,要算算平均在不在允许区间内。加减速这么辛苦,惯量比收缩到1-2.5之间效果应该好很多换大电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方案就不对,需采用机械办法,实现不难的。

对的,像这样循环往复运动快速运动就应该用凸轮机构或曲柄滑块机构,电机持续运转来实现

网友:
摆臂+偏心距可调(螺杆)

网友F:
这个好像蛮屌的,有应用在哪些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像蛮屌的,有应用在哪些地方吗

这得看你对机械的理解了,这应该属于特殊齿轮类,据说老外研究的比较深。这案例是齿轮齿条。而且属于缺齿机构,所以可以做往复运动。你可以做成齿轮,但固定齿轮不可调。而这种齿销,你在盘上多打几孔,是可以变换位置。可改行程速度。我就一菜鸟,搬别人动图得瑟下而已。齿轮图现在都不出,用到都买现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负载要是不大的话, 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就可以实现。1.5s的间隔绝对是没问题的。

240降到0,在反向加速到240转,主要是看你的负载,要是一公斤左右的负载,估计要300ms.

网友(点评):
负载约在1KG左右。300ms还是有些长。理想状态应该是在100ms左右。

网友:
你指的反应慢,是多长时间,你可以看下自动攻丝机的正反转原理,那个从正转到反转需要1s,也是用的变频器。你对速度要求多高,直接用气缸也是个办法。

网友(点评):
正转240rpm到反转240rpm,时间控制在0.1s左右。气缸速度不好调节。

网友:
直接上直线电机  响应杠杠的

网友(点评):
成本高了点吧。入不敷出。

网友:
包装印刷行业这种快速正反转简直不要太简单

网友(点评):
有没有好的结构,推荐一下。

网友(点评):
那行业叫它同步电机,瞬间换向

网友:
在纺织或纺线行业,有一种双绞线式的结构,可以非常快速的正反运动。
可惜我也没有找到相关图片。

网友(点评):
你是指排线器吗??用在我这里容易出故障。

网友(点评):
不是排线器,我找了一下,应该叫往复丝杆。

网友(点评):
往复丝杆行程固定死了,没办法进行调节。

网友:
跟我老板一样,省钱的后果

网友:
这种结构本身就不对~~~~~~很难实现

网友:
我觉得做2个电机吧,每个各控制一个方向,增加不了多少成本的

网友:
PLC编程,步进电机装上

网友:
频繁往复你还用单相异步吗?异步存在转差率肯定慢一些而且频繁会热法,为什么不用同步电机,找一些同步电机厂家咨询是否满足你的响应速度要求

网友:
设备先考虑稳定,寿命,再考虑这个钱该不该省,省出一堆麻烦事,最后还是没省到钱

网友:
低成本还是步进,简单方便

网友:
换结构,减速比计算好,用曲柄连杆机构

网友:
用永磁同步伺服电机,转矩大,电磁制动响应快,动态特性好。

网友:
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