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密封圈封槽的设计疑问

楼主(2020-09-12):
有台压铆设备上面得气液增压缸老是漏油,我拆看看是怎么回事。。。
标准得O型密封圈,外径30.3mm
线径3.48mm
拆开一看,不禁得怒从心头起;O型圈那有这么简单得固定安装方式,就直接铣了一个槽?!!
我都怀疑自己记错了,于是又查了一下标准:五种沟槽的形式;
唯独没有上面这种!

供应商简单得铣个直径29.8mm的槽;
漏出来1mm,就想着能起到密封效果??!!!
这年头黑心商家太多,总是想着简化生产工艺,我准备拿这标准去商家店里理论一番!!

网友A:
适应压力是多少?这样的沟槽也是可以的,不一定需要中间的凸起,还得看槽的深浅,看槽和另一安装面的粗糙度,还有该位置的压力,甚至密封圈材质

网友:
这种密封槽用于O型圈很常见啊,槽的直径比O型圈小一点也是正确的,上面提到槽的深度也很关键,还有O型圈是否有划伤都是有可能导致泄漏的原因

网友:
查到几个O型圈国标:
GB/T 3452(按内径×线径标记,等同上图中的ISO 3601),线径:1.8,2.65,3.55,5.3,7.0
GB/T 1235(按外径×线径标记,已废弃,被GB/T 3452代替),线径:1.9,2.4,3.1,3.5,4.6,5.7,8.6
JB/ZQ 4224(按外径×线径标记),线径:1.9,2.4,3.1,3.5,5.7,8.6

日本标准:
JIS B 2401(按内径×线径标记),线径:1.9,2.4,3.1,3.5,5.7,8.4

观察后,怀疑后两个国标是由日本标准借鉴而来。

又有如下资料:

猜测楼主的密封圈可能是老国标JB/ZQ 4224的外径31×3.5或30×3.5?
沟槽可能是老国标JB 988(新标为JB/T 966)的d1为30的那一个?

网友:
这种确实很常见,一般的叠加法、座阀的安装面密封都是这种形式的。

网友:
标准自然有标准的道理,可以避免很多未知的问题,像楼主这种,在一定的耐压要求条件下,在O型圈满足材质、材质硬度、沟槽尺寸、平面度、表面粗糙度,没问题的情况下,其实这种没有沟槽的结构,在安装的时候容易出问题,内压这种结构说不定可以,但是外压还用这种结构,并且外压很大的情况下,这种结构肯定是不可以的,上几十MPA的压力,光用O型圈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适应压力是多少?这样的沟槽也是可以的,不一定需要中间的凸起,还得看槽的深浅,看槽和另一安装面的粗糙度 ...

O型圈装在端面平面槽内,两平面一压,变形都向着中心,可能最后就是两两件的金属面压紧了,稍微有一点压力都会漏油。这种结构适合端面密封。

网友:
结构上并无不妥,查找其它原因

网友:
结构没啥,可以这样用,主要是尺寸。配合好了,就不泄露。液压好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密封介质在内部的话,这样安装也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型圈装在端面平面槽内,两平面一压,变形都向着中心,可能最后就是两两件的金属面压紧了,稍微有一点压 ...

借用一下图片,O圈用法我的理解就是内压时,O圈与槽之间橙色圈三处紧贴,有无中间的凸起关系不到大,外压用时,O圈与槽是蓝色圈三处紧贴,这时槽的中间凸起必须有,必须有。
另外你说得就是两金属面压紧了,没明白啥意思,是O圈挤没了么?O圈在槽中,怎么会被挤没?槽的意义就是将O圈形变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其即可以密封,又不至于被挤碎。

楼主:
|zhangsansan发表于 09-12 20:12适应压力是多少?这样的沟槽也是可以的,不一定需要中间的凸起,还得看槽的深浅,看槽和另一安装面的粗糙度,还有该位置的压力,甚至密封圈材质
它不是液压系统的管路,是气液增加型,整体的管路压力也就0.5左右吧,压力不大,但就是漏啊

楼主:
|pacelife发表于 09-12 20:18这种密封槽用于O型圈很常见啊,槽的直径比O型圈小一点也是正确的,上面提到槽的深度也很关键,还有O型圈是否有划伤都是有可能导致泄漏的原因
密封圈是新的,槽的深度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9-12 22:21 本帖最后由 未来第一站 于 2020-9-12 22:22 编辑

这种确实很常见,一般的叠加法、座阀的安装面密封都是这种形式的。

<img src="https://timgsa.baidu.com/timg?image&quality=80&size=b9999_10000&sec=1599930586152&di=e0e9b9b8f04f308731e408fc27ac8ff6&imgtype=0&src=http%3A%2F%2Fshytyy.xm40.host.35.com%2Fup%2Fpro%2F20111191702911844.jpg" border="0" alt="">

原来如此,涨知识了。。。

楼主:
|机器画家发表于 09-12 22:01 本帖最后由 机器画家 于 2020-9-12 22:06 编辑

查到几个O型圈国标:

GB/T 3452(按内径×线径标记,等同上图中的ISO 3601),线径:1.8,2.65,3.55,5.3,7.0

GB/T 1235(按外径×线径标记,已废弃,被GB/T 3452代替),线径:1.9,2.4,3.1,3.5,4.6,5.7,8.6

JB/ZQ 4224(按外径×线径标记),线径:1.9,2.4,3.1,3.5,5.7,8.6

日本标准:

JIS B 2401(按内径×线径标记),线径:1.9,2.4,3.1,3.5,5.7,8.4

观察后,怀疑后两个国标是由日本标准借鉴而来。

又有如下资料:

猜测楼主的密封圈可能是老国标JB/ZQ 4224的外径31×3.5或30×3.5?

沟槽可能是老国标JB 988(新标为JB/T 966)的d1为30的那一个?

多谢大神查的标准,根据你的数据我明天再去测一下实物的尺寸。

网友:
大神,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用一下图片,O圈用法我的理解就是内压时,O圈与槽之间橙色圈三处紧贴,有无中间的凸起关系不到大,外压 ...

你外压作用的理解是对的。内压,我没有理解你说的意思。如果内压没有凸起,能不能密封住呢?
楼主问题中放置O型圈的是一个台阶孔,不是环形槽,我说的压平是一个在楼主这个台阶孔底面上放置O型圈,O型圈的变形没有环槽内壁的约束,O型圈密封作用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外压作用的理解是对的。内压,我没有理解你说的意思。如果内压没有凸起,能不能密封住呢?
楼主问题中 ...

内压下,没有中间凸起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且也不存在中间没有约束,O圈就向中间坍缩以至于无法密封,向中间有一定形变是有的,不管有没有中间凸起,都一样会有向中间的形变,是正常受挤压后的变形,但这个形变不会导致O圈坍缩无法密封的程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不是液压系统的管路,是气液增加型,整体的管路压力也就0.5左右吧,压力不大,但就是漏啊

O全没问题的话,看看结合面吧,结合面范围内有没有磕碰后产生的高点,或者深一点的划痕之类,或者结合面平面度不好,增压缸表面和与这个接口连接的表面都需要查查

网友C:
可以用平面密封,效果更好,就算用O刑密封压力不大的情况也没啥问题。从你的表达看,你对密封还没入门

网友(点评):
平面效果更好吗,感觉还是沟槽密封效果更好吧,好多现场看是这样用的 但感觉就是定时炸弹不知什么时候会搞事情

网友:
你那丁睛胶成本才多少?换氟胶了,这种阀密封圈经常漏就是密封圈材质问题

网友:
密封种类很多,只要能封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平面密封,效果更好,就算用O刑密封压力不大的情况也没啥问题。从你的表达看,你对密封还没入门

是得,液压这块接触的不多,后续还得加强学习。

网友:
这样的结构也是可以的,但是O圈尺寸大了确实没有凹槽的结构更好

网友(2020-12-02):
怒啥啊,液压缸都是这样也没漏油啊

网友:
也可能是配密封圈不合适

网友:
这种我经常这样设计。但要考虑橡胶硬度和预压的程度

网友:
主要是看你系统压力和密封圈压缩量的匹配了,只要密封比压超过必须比压就行啊,当然考虑一定的压力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