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远距离输送,要求较为准备的定位如何实现?

楼主(2020-09-12):
现有一个厂房需要吊装产品,厂房长跨度60米,横向跨度10米,导轨安装高度在2.2米左右。

客户要求,将指定位置的工件吊装到指定托盘上。
预设方案:
1、60米长跨度本想运用行车结构,采用伺服电机驱动,但是考虑到行车运行有惯性作用,从而导致无法正确到指定位置,从而产生累计误差。然后设想能否采用缓冲减速和刹车装置来实现较为精确定位。该方案没有参考资料,本菜无法论证。
2、又有方案提出两侧采用120米长度的同步带来实现精确定位,本人没有用过那么长的,不敢苟同,理论上想想,好像这么长的同步带涨紧本身就是个问题。
3、齿条方案,成本高,安装要求也高,预算只有8万左右,也觉得不太现实。
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长宽度运送要求正确定位的设备。小菜鸟真心求教,有劳各位了。

网友A:
物件吊装到指定托盘的位移误差是多少?伺服驱动+位置+速度控制应该能实现,伺服技术现在是很成熟了。

网友B:
这么长距离,重复定位精度是个问题,不走齿条,可以走双面同步带,不过传动载荷要小。就是把同步带当是齿条,不要在同步带两头装同步带轮。而是两个同步带轮上下夹着 双面同步带,这样就不怕掉出来了。同步带两边固定,同步带不动,同步带轮通过伺服电机带动
每隔一段距离设置一个接近开关做清零计数,这样累计误差就少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件吊装到指定托盘的位移误差是多少?伺服驱动+位置+速度控制应该能实现,伺服技术现在是很成熟了。

位置误差就怕累计,比如我从第一个工位直接移动到最后一个工位,这样累计误差就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长距离,重复定位精度是个问题,不走齿条,可以走双面同步带,不过传动载荷要小。就是把同步带当是齿条 ...

兄台的结构我明白了,我虽然没用过这个结构,但是我想首先双面同步带有没有这么长的不一定,成本多少不知道,如果后续同步带断了,维护成本估计很高。还有,同步带应该绷紧吧,这么长很有难度吧

网友:
长距离的传送,优选链板式传送带!

网友C:
激光测距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测距模块

激光测距模块是不是对光线有要求,稍微强点的光线就容易误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测距模块是不是对光线有要求,稍微强点的光线就容易误测?

我也不清楚,应该不会,激光是单色不可见光,应该不会受自然光影响。
不过如果一个不准,就两面夹击,两个距离加起来如果不等于总长那么就意味着测错了。

网友D:
预算8W?不是开玩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预算8W?不是开玩笑吧?

没开玩笑!本来六万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9-13 11:06长距离的传送,优选链板式传送带!
不太明白,有结构示意吗?

网友:
全自动的?

网友:
本人有经营这种长距离测量反馈传感器,加VX   131  1671  9459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