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三大顽疾,你怎么解决的?

楼主(2020-09-12):
液压系统无可避免的三大顽疾,工程师们平时是怎么改善避免呢?看看我的有没有跟你们的一样的做法。
1、发热
由于传力介质(液压油)在流动过程中存在各部位流速的不同,导致液体内部存在一定的内摩擦,同时液体和管路内壁之间也存在摩擦,这些都是导致液压油温度升高的原因。温度升高将导致内外泄漏增大,降低其机械效率。同时由于较高的温度,液压油会发生膨胀,导致压缩性增大,使控制动作无法很好的传递。
解决办法:发热是液压系统的固有特征,无法根除只能尽量减轻。使用质量好的液压油、液压管路的布置中应尽量避免弯头的出现、使用高质量的管路以及管接头、液压阀等。

2、振动
液压系统的振动也是其痼疾之一。由于液压油在管路中的高速流动而产生的冲击以及控制阀打开关闭过程中产生的冲击都是系统发生振动的原因。强的振动会导致系统控制动作发生错误,也会使系统中一些较为精密的仪器发生错误,导致系统故障。
解决办法:液压管路应尽量固定,避免出现急弯。避免频繁改变液流方向,无法避免时应做好减振措施。整个液压系统应有良好的减振措施,同时还要避免外来振源对系统的影响。

3、泄漏
液压系统的泄漏分为内泄漏和外泄漏。内泄漏指泄漏过程发生在系统内部,例如液压缸活塞两边的泄漏、控制阀阀芯与阀体之间的泄漏等。内泄漏虽然不会产生液压油的损失,但是由于发生泄漏,既定的控制动作可能会受到影响,直至引起系统故障。外泄漏是指发生在系统和外部环境之间的泄漏。液压油直接泄漏到环境中,除了会影响系统的工作环境外,还会导致系统压力不够引发故障。泄漏到环境中的液压油还有发生火灾的危险。

解决办法:采用质量较好的密封件,提高设备的加工精度。

网友A:
发热的解决办法竟然没有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热的解决办法竟然没有散热。

在回油管路增加散热器系统,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不需要散热用管路旁通,短路散热器就可以。

网友:
说的对。散热对液压影响很大。有很多的换热方式可以利用

网友:
关键是如何能买到啊,如何避免假货??

网友:
没有冷却器、没有油箱体积与结构设计这些谈何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