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轴断裂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9-12):
从断裂面能看出来吗?

网友A:
小裂纹发展产生的断裂,小裂纹可能是材料,也可能是热处理,也可能外力,也可能

疲劳

网友:
这个中只有中心芯部连接?其他部分早已裂开了还是图片显示问题?

网友B:
看比例,这么小的轴吊个这么重的同步带轮,然后同步带轮那么宽,皮带的拉力肯定不少,即轴是悬吊的,然后旋转不断地晃,没几天就断了。

网友:
卡簧槽位置断裂,很可能是应力导致裂纹。

网友(点评):
“应力集中”

网友:
感觉  周有些细了,比列不是很协调

楼主:
好专业,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比例,这么小的轴吊个这么重的同步带轮,然后同步带轮那么宽,皮带的拉力肯定不少,即轴是悬吊的,然后旋 ...

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裂纹发展产生的断裂,小裂纹可能是材料,也可能是热处理,也可能外力,也可能

疲劳

应该是的,有啥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可能的原因:1、结构设计不合理,轴径太小;2、悬臂梁结构导致断裂处产生弯矩并随转动而成交变载荷;3、断裂处退刀槽结构不合理,强化了应力集中现象;3、退刀槽工艺不到位,该圆的不圆、该光的不光,糟糕的表面结构恶化局部应力状态,产生早期裂痕并迅速扩大;4、材料选择不当;5、热处理不当。……

网友:
结构不合理导致应力集中,然后疲劳裂纹产生,最后断裂。
建议:加大轴径,加大过渡圆角,提高表面粗糙度。

网友:
从断裂的截面上来看,有很多锈迹,说明是该轴制造加工不当或者运行过程中疲劳损伤造成。

网友:
应力集中的点有开裂的情况,时间久了,就会导致轴断裂

网友:
带轮对面估计没有支撑。

楼主(2020-11-28):
统一回复: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