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平衡器结构请教

楼主(2020-09-12):
下图弹簧平衡器结构中,画圈的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中间画圈的那个会和两边画圈的有干涉。实在想不明白。求指教

楼主:
中间画圈的是顶着弹簧钢片的,随着钢丝绳会旋转,一旦旋转到两头画圈的地方就会干涉,无法旋转

楼主:
各位已经解决,是平衡器调的太松了,保险销跳出来了。

网友:
这种平衡器什么远离呀,没找到资料,

网友(点评):
弹簧配置。

网友:
我猜也是中间是保险栓,两头是弹力调节。

网友:
使用方法:一、根据工具和附件的重量选择适当规格的平衡器。二、悬挂平衡器时,务必连接好保险绳。三、调节平衡器上的主调节蜗杆,使平衡器的平衡重量与所使用工具的重量一致,使工具在行程范围之 内的任意位置均达到平衡,即工具处于无重状态。当顺时针调节时,平衡重增大,反之减少。供货 时已将平衡重量调至中间值,调节时不能使平衡重量高于或低于额定值,否则影响正常操作。四、从平衡器上取卸工具时,须先将止动销拉杆拉出,顺时针转动30°,放回槽中,将塔轮锁住后(参 照示意图),再取下工具,以防突然卸载吊钩快速收回伤人或损坏工具,待再装上该工具或等重工 具后,方可断开止动销,将止动销拉起反时针复位。五、平衡器未挂上工具时,切勿无故空拉空放,以免造成钢丝绳错槽卡死或掉槽。六、当操作工具作横向移至斜度超过30。时,需移至拉近垂直位置再放松工具,否则易引起钢丝绳错槽 卡死。七、负荷应该垂直悬挂。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已经解决,是平衡器调的太松了,保险销跳出来了。

是被弹簧推出来的吧。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9-13 21:51
是被弹簧推出来的吧。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