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材质不锈钢圆钢的应用范围及特性说明

楼主(2020-09-13):
不锈钢圆钢材质有:304、304L、321、316、316L、310S、630、1Cr13、2Cr13、3Cr13、1Cr17Ni2、双相钢、抗菌钢等材质,主要应用于:石油、电子、化工、医药、轻纺、食品、机械、建筑、核电、航空航天、军工等行业,但根据材质的不同,其应用也稍有差异。
  200 系列—铬-镍-锰 奥氏体不锈钢
  300 系列—铬-镍 奥氏体不锈钢
  301—延展性好,用于成型产品。也可通过机 速硬化。焊接性好。抗磨性和疲劳强度优于304不锈钢。
  302—耐腐蚀性同304,由于含碳相对要高因而强度更好。
  303—通过添加少量的硫、磷使其较 削加工。
  304— 即18/8不锈钢。GB牌号为0Cr18Ni9。
  309—较之304有更好的耐温性。

  316—继304之后,第二个得到最广泛应用的钢种,主要用于食品工业和外科手术器材,添加钼元素使其获得一种抗腐蚀的特殊结构。由于较之304其具有更好的抗氯化物腐蚀能力因而也作“船用钢”来使用。SS316则通常用于核燃料回收装置。18/10级不锈钢通常也符合这个应用级别。
  321—除了因为添加了钛元素降低了材料焊缝锈蚀的风险之外其他性能类似304。
  400 系列—铁素体和马氏体不锈钢
  408—耐热性好,弱抗腐蚀性,11%的Cr,8%的Ni。
  409—最廉价的型号(英美),通常用作汽车排气管,属铁素体不锈钢(铬钢)。
  410—马氏体(高强度铬钢),耐磨性好,抗腐蚀性较差。
  416—添加了硫改善了材料的加工性能。
  420—“刃具级”马氏体钢,类似布氏高铬钢这种最早的不锈钢。也用于外科手术刀具,可以做的非常光亮。
  430—铁素体不锈钢,装饰用,例如用于汽车饰品。良好的成型性,但耐温性和抗腐蚀性要差。
  440—高强度刃具钢,含碳稍高,经过适当的热处理后可以获得较高屈服强度,硬度可以达到58HRC,属于最硬的不锈钢之列。最常见的应用例子就是“剃须刀片”。常用型号有 三种:440A、440B、440C,另外还有440F(易加工型)。

网友A:
总结的不错,对常用的奥氏体不锈钢还熟悉一点,对不常用的材料还是没有把握,尤其实际应用的情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结的不错,对常用的奥氏体不锈钢还熟悉一点,对不常用的材料还是没有把握,尤其实际应用的情况如何?

不锈钢的材料品种繁多,以上列举的材料还相对比较熟悉,其实还有好多特殊材料,比如气门钢(42cr9si2),不锈硅钢(00cr13si2).....要想准确把握是非常困难的,应用的领域那就更不得而知了。其实常用的不锈钢材质也就几种,无非就是201,304,316,还有不锈铁400系列的,应用非常广泛产能是非常巨大的。弊端就是常态化的东西没有利润,都是靠走量。

网友B:
那种最经济??我们这边有大批量的不锈钢块的固定块使用,需要考虑经济性。

网友C:
304后,用316的越来越多,属于晋级性的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种最经济??我们这边有大批量的不锈钢块的固定块使用,需要考虑经济性。

需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不锈铁的最经济比如0cr13,1cr13等等,同样不会生锈但是不锈铁的有磁性。然后是201不锈钢,因为加入锰元素的关系,所以没有磁性,相对于304就是耐腐蚀性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4后,用316的越来越多,属于晋级性的不锈钢

316因为含钼,耐温耐腐蚀,就是价格相对304而言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