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手机拍实物如何描出实际CAD正视图来

楼主(2020-09-13):
大家好,我们经常对实物拍正面角度,然后想得到正视轮廓CAD线条 ,如图片:有一个纸皮,我做好形状,也有尺寸 ,手机尽量垂直拍照,且打开手机参考线,长边与实物对齐,拍照后 用PS沿图片长边裁剪后,导入solidworks草图 , 想描出正视线条,但发现存在角度问题,无法按正视(或前视/上视)描出来,因为要与实物尺寸相对应,  请教大家有什么办法吗 ?

  我做这工作流程和目的: 我是用纸皮沿某个产品边缘画出来波浪纹路,再用这纸皮去割木板 , 我就想用纸皮画出波浪纹路后,把它做成CAD图,让木板厂家用数控沿CAD图割木板 。

另外我还上传一个产品,因无法完全正视拍照,那如何描出外轮廓CAD图, 注意只需外轮廓投影CAD图

注意 是实物尺寸与CAD相同 ,或等比例也可以 , 误 差1--3mm没关系。

网友A:
没用过,不过上次不有社友发的,有些手机软件可以直接把图片转CAD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不过上次不有社友发的,有些手机软件可以直接把图片转CAD么

那个纯粹是旋转体,这个异形的,估计不行,3D抄数机可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纯粹是旋转体,这个异形的,估计不行,3D抄数机可能可以。

你说你没事拍什么照呢?想仿制?拿堆泥埋了也能搞个模,仿制也是个技术活,你看那古董仿制那可讲究多了。做到以假乱真的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你没事拍什么照呢?想仿制?拿堆泥埋了也能搞个模,仿制也是个技术活,你看那古董仿制那可讲究多了。 ...

西安大把商店有古董卖的,所以我只敢去大超市买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西安大把商店有古董卖的,所以我只敢去大超市买东西。

我是没钱才逛超市,你有钱还不买两件显摆下呗。上次看电视,那窃贼拿着手机一扫,幕后的黑客就告诉他古董藏在哪个箱子里了。那种手机估计不用拍正面,都能还原那异形。就是不知上哪儿买。西安高科技成堆的地方,超市有卖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没钱才逛超市,你有钱还不买两件显摆下呗。上次看电视,那窃贼拿着手机一扫,幕后的黑客就告诉他古董 ...

同事买过,花了近三千块才脱身。

网友:
逆向工程扫描可以直接读出三维的坐标点,并且建模

网友:
SW里是可以插入图片后手动样条曲线描绘轮廓的。

网友:
这种曲面形状的,楼主需要出点钱去加工店3D扫描打点出来了。

网友:
手机拍照有个全景模式,你将手机在平行于拍照物的面轨道上移动拍照,理论上可以拍出没有投影角的照片,不过这样拍风景是没有问题的,比如拍一条长街道, r8 ^* P5 `+ p! U/ Q

楼主:
可能是我没把问题点说明白 , 我主要说的是 用手机如何拍一个物品,能实现给CAD当正视图 ,且所有外形轮廓与实物相等 或同等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