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弹性模量的计算公式

楼主(2020-09-13):
最近看软件AMESIM中有关油液弹性模量的计算公式,他给出的是密度变化率和弹性模量的关系,有些疑惑。和常用的体积变化率公式对比,使用质量守恒时,密度变化率和体积变化率应该是倒数关系,但是方程中只存在正负的区别。没有推导出来,请教一下密度变化率的公式是怎么推出来的。谢谢!

网友:
流体的密度与压力有关,不能用固体的密度定义思考。

网友:
对弹性体施加一个整体的压强p,这个压强称为“体积应力”,弹性体的体积减少量(-dV)除以原来的体积V称为“体积应变”,体积应力除以体积应变就等于体积模量: K=P/(-dV/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