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挠性装配

楼主(2020-09-13):
怎么可以把图一装配图二,并旋转时可以随着定子的内表面变形

补充内容 (2020-9-13 19:26):
用什么软件画图把图一的两个零件装配成图二这种类型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
直接画不就行了吗,这又不难

网友A:
这玩意装一下确实挺费劲,加热后一个个“齿”转着往里塞。
你要实现自动装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装一下确实挺费劲,加热后一个个“齿”转着往里塞。
你要实现自动装配?

金属零件加热后,把橡胶零件装进去,会不会受热弹性变差?如果两个都是金属零件可以热装配。

网友B:
crwo饶性装配比较多,楼主是什么软件造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wo饶性装配比较多,楼主是什么软件造型的。

solid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