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切割机的到位判断部件,什么原理。

楼主(2020-09-13):
关系到位碰到圆部位,气缸收回。

网友:
电通了

网友(点评):
那根红色的线?

网友(点评):
红色的是火线?机身做零?

网友:
你不给气缸给气,然后看看什么情况啊这是?

切完了,工件的前端面会在哪儿?

网友:
那根红色的线应该是个电气感应传感器,判断到物体后就缩回。

网友:
就是一个传感器

网友:
反面拍一张,就清晰了

网友:
通电即退,安全电压和电流,。

网友:
通电判定

楼主:
总结,这个和电容屏原理一样,管子碰到铁板,一个微弱的电流导通,电流是靠机身或接地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