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牙投诉

楼主(2020-09-13):
上个月:外国客户投诉。
有1图纸标注为3/4bsp牙孔, 我司用G3/4牙规检验出货。客户投诉牙不通!  照片客户也是用G3/4牙规检验的啊。客户配件也寄过来了,确实装不进去!
后来我们又买了两支牙规:G3/4牙规+3/4bsp牙规。  G3/4牙规检验ok,但3/4bsp牙规检验不通。 我们量了两者的大径,G3/4小了20丝!!!后来补做,用3/4bsp牙规检验的。  (但G3/4也可以检验)

这有两个问题了:
1,我们G3/4牙规与客户不一样,为什么呢??
2, 3/4bsp牙规与G3/4是否有区别?有什么标准可以说明吗?

网友:
我们的简单区别就是用G的不自带密封,而R的自带密封作用。
这个会对你有帮助

https://wenku.baidu.com/view/cdde92532e60ddccda38376baf1ffc4fff47e251.

PF、PS、PT、G、BSP管螺纹尺寸

网友:
把bsp螺纹标准拿出来和G螺纹标准中参数对一下,就知道问题在哪儿了。

网友:
摘自《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手册 (第三版)》,建议仔细研究。

BSP跟G应该是一样的,但Bp跟G不同(前者为紧配)。

网友:
讲认证的话,BSPT和G牙确实配合不了的,但是国内没有做的那么细致,常常用G牙来代替BSPT牙;BSPT是日标尺寸,最主要差异出现在公差等级上,出国的货或者是国外进来的货这点就要小心,我就被坑过一次。

网友:
BSP螺纹指的是英制一般密封管螺纹(R)的圆柱管螺纹,属于惠氏螺纹的一种。一般采用采用圆柱内螺纹Rp(旧标:Ps)与圆锥外螺纹R(旧标:PT)配合以达到密封效果。其实两者差不多了,差异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