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G23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9-13):
FANUC系统,G23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加工中心上的代码吧好像,也可能是攻丝代码

网友:
G23,存储行程检测功能2的关闭指令, 存储行程检测功能2是通过参数或程序指定的区域的内侧或者外侧将成为禁止区域的功能。G22是开启,G23是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