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6打开不一会总是提示内存值低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0-09-13):
我是16G内存,只要我打开SolidWorks2016软件,还没有打开模型呢,软件就一直不停的提示我说什么内存值低,同时还出现各种红色黄色的警告
不知是啥原因

我是win10企业版系统LTSC,开机后不长时间打开各种软件速度还是挺快的

网友:
就是开的驻留软件太多了,我一般是关掉各种即时软件、网页

网友:
前提软件安装没问题的话,内存低,说明内存被占用了,看看其他有没有占用内存高的软件,在任务管理器里面可以看到

网友:
垃圾软件是这样的,16G的内存,就开了个微信和邮箱,他说我内存低,我低他……

网友:
这个没办法,主要是电脑配置过低,要么就开SW时,把其他软件都给清理掉。

网友(2020-12-26):
把其他的关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