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位置度公差

楼主(2020-09-13):
问题如图,另外补充问题3.   φ12孔的位置度公差带的位置在哪儿?

网友:
我比较关心如何检测,好像这种公差从来没检测过。标上只是提醒工人注意有要求。

网友A:
|譬如朝露发表于 09-13 23:50我比较关心如何检测,好像这种公差从来没检测过。标上只是提醒工人注意有要求。
有这种检测位置度能力的公司还是有的

网友:
人工计算比较复杂,这个位置度都是三座标检测的,不过你这个公差太大了,闭着眼睛做都能保证

网友:
这种标法有意义吗?尺寸带个公差还容易理解和测量

网友B:
公差带形状是圆柱吧,以10孔轴心为基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检测位置度能力的公司还是有的

他逗你玩呢,不如让他查查未注形位公差是多少。当然你真要测,估计也有能测。我就好奇他要怎么测?因为他好像也没明白公差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逗你玩呢,不如让他查查未注形位公差是多少。当然你真要测,估计也有能测。我就好奇他要怎么测?因为他 ...

多谢大侠回复,这里不讨论公差值,只讨论公差带,以及这种表达方式最终控制的公差带形状和位置。

网友:
我公司是用三坐标检测的。我个人的理解是:以孔10的中心轴线为基准,去测量孔12的中心轴线,孔12 的中心轴线必须满足在距离60与距离15为中心的直径0.1的小圆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差带形状是圆柱吧,以10孔轴心为基准

公差带应该是球吧

网友:
60+/-0.05。 15+/-0.05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回复,这里不讨论公差值,只讨论公差带,以及这种表达方式最终控制的公差带形状和位置。

一不留神,又让小学生给整明白了。真失败

网友:
以D、E、F三个面为基准面保证12孔与三个面之间的位置误差不超过0.1,偏差是在以0.1为直径的圆面内。

网友:
1,不是控制孔的中心距,
2,12的孔以10的为基准所定的位置度,这个有点难,因为10的孔位置度是0.5,12的孔是0.1.先粗后精,只有两个可能,就是10的孔的位置度要做的很精,在0.05以下,这样12的孔0.1位置度就有保证;要么就是先加工10的孔,再用10的孔做为定位基准来加工12的孔。

网友:
能这么标注的么?

网友:
60和15的尺寸,没有明确方向。标注不够严谨。

网友:
这种工件在正式加工之前会有三坐标检测的,根据检测结果改改位置就行,再就是数控加工中心的定位精度都在0.01mm以内,保证这种精度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1.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中心距”,但请思考一个问题,两孔的“中心线”到底是什么?其实是两个空间曲线,那么两个空间曲线的距离又是怎样的数学定义呢?你会发现没法继续了,因此不能简单理解成中心距。
2.Φ12孔公差带是一个直径Φ0.1的圆柱面围成的区域,其轴线平行于基准A即Φ10孔的最大内切拟合轴线且距该轴线距离为sqrt(60^2+15^2),表达的含义为Φ12孔的导出中心线必须能够落在该公差带内。
3.由于该位置度的基准只有基准A,因此该公差带可以绕基准轴线A旋转,也就是说,只定义了公差带轴线到基准A的距离,而没有限制它圆周方向的位置

P.S. 其实这么一个简单的标注里包含了很多细节问题,比如,基准A到底是什么?被测要素又是什么?孔的轴线和中心线是一回事吗?如果没有搞明白这些,理解形位公差就会是糊里糊涂。感兴趣的话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浩工尺寸漫谈”吧,你会得到答案的

网友:
基准是直径10的圆心,公差带是直径为0.1的圆

网友(2020-11-20):
臣附议9楼,以孔10的中心轴线为基准,去测量孔12的中心轴线,孔12 的中心轴线必须满足在距离60与距离15为中心的直径0.1的小圆柱内。

网友:
F面与位置度没有关系吧?12的圆心在0.1的圆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