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参数请教

楼主(2020-09-14):
齿轮箱参数栏中,有一栏描述MECH.ADV(±10%)是什么意思,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
机械效率

楼主:
那这栏标注的数值只有3.83,机械效率这么低?

网友:
图纸发出来看看

网友A:
软件翻译了一下,是:机械高级。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翻译了一下,是:机械高级。的意思

这个不能用软件翻译,尤其是有缩写词汇的,还得看上下文的意思。

网友:
这个完整的应该是??mechanical advantage机械效益或者说力比。和机械效率是不一样的。